FinSH一开始不显示“finsh>>”

楼主(2010-04-29):
使用的是RT-Thread 0.3.0最新的版本,硬件是STM32F103ZET6;串口的监视软件是SecureCRT 6.5。现象是开机以后没有“finsh>>”字符,在直接回车以后或者输入命令后回车出现“finsh>>”,之后一直正常。想找到工程中合适的位置加入这个“finsh>>”,但是一直没能如愿。望指点在哪个地方加入比较合适?

少了“finsh>>”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另外,我用的是ARMFLY的STM32F103ZE-EK的板子,MAC是DM9000AE。已经把STM32分支底下的LwIP例程下载到板子上了,并打开了FinSH,没有其它改动。但是如果是直接打开开关,会显示初始化e0设备失败(即DM9000AE,如上图),如果这时候复位,则成功初始化。无论电源开关多少次,都是失败,而无论复位多少次,都是成功。检查了一下DM9000AE的复位口是接在复位开关上的。这里的复位也必须是长按的,短按的复位也不会成功。

第一次是开关闭合,失败;第二次是复位,成功;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修改原因:发错图片)

楼主:
TCP/IP协议、STM32、RT-Thread于我都是新玩意儿,所以这些问题暂时还没有搞定的希望,请懂的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下这个贴子里面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45526

这个包是按C8T6的配置的,适合103系列的任何比C8T6资源大的芯片.包括ZET6.

"finsh>>"这个是主动出来的,应该不会不出来.请楼主给出代码地址.好去看看.
你先用下面这个看看能不能出来.

有发现DM9000AEP复位时间过短的现象.
不过.RADIO中使用一个IO来复位,现在把时间延长了.
你这个直接连接在硬件RST上面的,你可以把复位电容加大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代码地址是 http://www.rt-thread.org/drupal/ 右边框里面“RT-Thread 0.3.0正式版本下载”对应的包。
一会儿我用你给的这个代码试试。
DM9000的问题刚刚解决,回来回帖就看到aozima给出正确答案了,呵呵,多次试验证明,改为延时300ms可以正常工作。当然,这个300ms不是准确值,是dm9000.c文件里面定义的delay_ms(),写进300000就可以正常初始化了。当我延时200ms时也不能正常初始化。修改的代码如下:(dm9000.c文件)
static rt_err_t rt_dm9000_init(rt_device_t dev)
{
   dm9000_io_write(DM9000_NCR, NCR_RST);
    delay_ms(300000);                /* delay 300ms,2010.04.29 19:29改*/
}
谢谢aozima的解答

网友:
dm9000a.c 里面的delay_ms完全不准的,只是当时可能名称搞错了,于是,就一直错着了.
具体要查下DM9000A的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了你给的代码,"finsh>>"出来了,可是却成了这个样子:

"finsh>>"错位了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呵呵,我一看他这个"finsh>>"出来了,还高兴了下,没想到立刻加上了DM9000A的信息,还来个TCP/IP初始化成功的消息,嘿嘿,惊喜呀。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初始化的顺序不对呢?导致出了"finsh>>"以后继续初始化TCP/IP产生新的信息。按道理,"finsh>>"应该是没有其他初始化动作以后才出现的。这个“TCP/IP initialized!”是按照编程指南的代码,在自己加的线程里面初始化LwIP时候打印的消息,而DM9000A的消息应该是系统初始化DM9000A以后自己打印的。
(编辑说明:加入描述细节)

网友:
那个错位不要紧的,就是那样子.下次直接贴终端里面的文字就好了.不必要贴图.

你查下你原来那个不出来是你自己改掉了什么还是包里本来就是那样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好了,重新烧写一次就好了(指的是你给的包就是OK的,重新烧写一次顺序就对了。)。原来那个不出现“finsh”的错误我去确定一下是代码问题还是我修改了,一会儿来汇报。再次感谢aozima的指导。下次直接去google svn下东西参考了。官网的资料基本是0。

网友:
:-) 没出finsh>>提示符号不影响使用的。

0.3.0正式版本确实不出提示符的,因为当时发布0.3.0版本一时手误合并没有完整,然后0.3.0正式版就发布出来了。现在的0.3.1版没这个问题,基本上不会影响使用。如果有大一些的问题,会发布相应的公告。

楼主:
最后试了下,把我从官网下载过来的finsh例程下载进板子以后,是没有"finsh>>"出现的;而用你给我的包里面的finsh文件夹,覆盖原来那个包解压以后rtthread-0.3.0文件夹下的同名文件夹,重新编译下载可以出现“finsh>>”,除了这个覆盖的文件夹以外,没有进行任何代码改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BOSS都出来了,呵呵,今天碰到问题居然有幸得到大小两个BOSS的指导,很荣幸。

网友:
我调试了下我的版本,应该也是0.3.0的,finsh>>也没有自动出来,看了下这个任务的代码,再SHELL命令前加回车一样可以获取调试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