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M为什么有个红色的线啊!

楼主(2010-04-29):
我想通过 I0.0 的按下 控制两个状态,

这么写行吗,帮帮忙O(∩_∩)O谢谢

网友:
你使用的是VB变量比较,而输入的是位变量,一般出现变量类型不正确的时候就会出现“红线”了、

改了一下,好像有点牵强

楼主:
回复 网友A:

O(∩_∩)O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叫个十分的感谢

网友:
1.第一次按下I0.0,Q0.0导通
  2.第二次按下I0.0,Q0.0断开

网友:
还有不要把VB的语法,带到PLC中,因为PLC最初是专门是针对不懂编程语言的电气工程师设计的。

  PLC入门知识参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87192&bbs_page_no=1&bbs_id=3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