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款AC240V,6A固态继电器,绘原理图以供需要者参考

楼主(2010-04-30):
因前些天用BT137驱动一个小功率交流电机,BT137坏了几个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90699&bbs_page_no=8&bbs_id=1000

相同的负载用固态继电器驱动,测试更长时间没有问题,所以拆解此固态继电器看看电路

拆开后的固态继电器,中间有一个棕色的电容被热风吹坏掉了;PCB为双面板但焊盘只有一面,另一面为全部覆铜并粘在金属板上

此固态继电器电路原理图:

SCH: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50429.rar(文件大小:9K) (原文件名:SSR.rar)

此电路比较简单与MOC3083 Datasheet的参考电路没有多大差别,拆了且公布在此学习交流,应该没有版权问题吧。

拆之前刚焊了一小批如下原理的电路准备测试:

因为之前未确定BT137损坏的根本原因,所以拆解了一款固态继电器。对比看起来原理其实就是一光耦可控硅触发另一电流大的可控硅。
把OurAvr上关于可控硅及固态继电器的贴子基本上都看了,并测试过这几种电路开启时,功率可控硅T2-T1端的波形,然后总结之前用MOC3023触发时所导致的损坏,可改进点点有:
1、改用过零触发光耦(本站友提示),且选耐压较大的,如MOC3083为800V(原MOC3023为400V,6个中埙坏过一个但未排除货源质量)。
2、功率可控硅由600V改为800V或者更高耐压值(有两位本站网站之前案例提示)。
3、降低压敏电阻门限值,由470V改为390V(用于220V交流)。
4、光耦输入端并接一电阻(本站友Grant:《如何用好可控硅》)。
5、光耦输入端接一104电容(拆解的固态继电器)。
6、固态继电器的元件全部封装起来,应该对其性能有所帮助。

总结了之后的原理图,正在测试(计划测一个月没问题的话就采用):

SCH: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50557.rar(文件大小:8K) (原文件名:AC_Swith_v1.1.rar)

这只是总结一些改进的方法,但是根本原因还是没有分析出来,在些请知道的网友指教一下。

根据测试过程的体会,附一些此次测试的波形,可以更易理解可控硅的使用方法。
希望能给初用可控硅的网友一点点参考。

以下图中主波形均为功率可控制硅(固态继电器输出两引脚,或者BT137的T2-T1电压波形):

1、固态继电器,驱动交流电机(15W,220V,60Hz,0.18A,以下同):

2、MOC3023与BT137驱动交流电机:

3、MOC3083与BT137驱动交流电机:

图中R1用的150R。

4、MOC3083与BT137驱动10W灯泡(经电子变压器):
此组图中,因为示波器的两通道地线是接在同一点的,所以其中一波形是反相的(RIGOL的DS5022M示波器,在示波器上可以反相显示,通过USB到电脑后不行,而且把通道接交流直接测试,再接USB,会导致市电短路跳闸,且几次之后示滤器USB就坏掉了,但电脑的USB没坏,这一组图是先把波形停在示波器上,再断开通道输入接USB传上来的)

网友:
很详细的整理 mark之

网友:
好赞的资料,留个爪印~

网友:
好资料,可以试一下,能点节能灯吗?
我看过日本做的一些产品可以点得动节能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点节能灯应该没问题,看功率大小(功率管的Tab需要良好散热),选用的参数有所不同,有的50A的固态继电器也是控制的双向可控硅。

网友:
楼主最新的电路和实验结果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总结了上面几点改进的地方,然后下面有一个MOC3083原理图:AC_Swith_v1.1.rar,正在实验这个电路,测试一个月左右,如果没问题的话,就用这个电路了。

网友:
可以酷了

网友:
怎么能不顶

网友:
谢谢,我也去试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资料,好好学习下

网友:
好文,老早想拆几个看看。
1,钱不多,舍不得拆仅有的几个
2,没有检测设备
3,懒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有点贵哦,拆的这个也三十多,拆了两个

网友:
愿电路输入驱动是恒流接法,电压适应的范围宽,楼主的改进电路虽然可靠有所提高,但对不同的驱动电压,原边LED的驱动电流是不一样的。高电压状况下可能会超出器件的允许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我现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应该不会存在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一部分没有用的。 就比如我们平常设计一个用逻辑电平驱动的光耦,肯定是不会用恒流电路。
因为这个固态继电器的参数输入电压是3~32V,所以是需要一个恒流电路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拆个三相得研究下,我拆了个,可固化的太好的,不完整,也看不出什么啊

网友:
非常好的材料,感觉楼主第一个拆的是台湾的凯优特的,不知道我猜的是否正确,其实楼主不能用那样大的电容,因为存在延时这样对电路不好,最好用103左右的电容可以,还有如果你输入端是用单片机控制的话,没有必要这样复杂,我是搞固态继电器设计的。以后一起沟通,QQ1051131379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两个人,用风枪吹着拆,就会好拆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指点

网友:
回46楼

一般只有固化剂的还好拆啊,可我拆的那款三相正反转的固态继电器啊,里面先是填充细砂,就是小石子
然后再用固化剂固化,那个难拆啊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固态继电器的型号,正在找这种封装的固态继电器

楼主:
哦回复【50楼】sheant
拆人家东西,写清楚型号不会有问题吧?

KYOTTO
KB20C06A

网友:
RC 保护

这两个元件 具体 要什么规格 跟要求呀(220V 14W交流电机)

不用的话 (连热敏也不用)

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分析的细致

网友:
原来固态继电器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Cool !

不过楼主的第一张图片很雷人啊。

网友:
收,正准备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哈哈,没有阿莫的技术和财力,只能用手机拍一拍了。

网友:
谢了, 不过图好模糊.

网友:
今天终于一睹固态继电器的真面目了

网友:
看到固态继电器的真面目了,呵呵

网友:
以前用过固态继电器

但是没多想

猜想里面有个可控硅

但是没想到有光耦隔离,加的很有必要

学习了的说

网友(2010-06-07):
派别:
来自:
马克

网友:
用过没拆过的路过!

网友:
再次马克一下

网友(2010-07-27):
为什么驱动电机的时候,波形里面总会出现一开始的上升沿尖峰?

网友:
拆过一个380V,2A的固态继电器
和MOC30X1数据手册上的电路是一样的.

网友:
很详细的分析,学习了

网友(2010-09-05):
好资料!以前看过忘记做记号了,还好上百度搜一下排第一

网友(2010-12-07):
挖下古墓 楼主用的普源的示波器????型号是多少  一向对普源没啥好印象来着 看上面的测试 感觉还是不错 以前总觉得普源的扫描线太粗了 像筷子似的

网友(2011-01-11):
很详细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很详细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固态继电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上去 ,有用!

网友(2011-03-14):
很有用场

网友:
不懂光偶前为什么搞那么复杂?那个高人给解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懂光偶前为什么搞那么复杂?那个高人给解释一下?

采用了恒流方式,可以安全可靠地适应宽电压范围的输入信号。

网友(2011-05-26):
MARK, 很好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I:

普源的这个不怎么好用

网友:
这个要标记,用的着.

网友:
正要用到標記謝謝

网友:
学习了,还是自己做划得来啊

网友(2011-07-06):
标记下
学习了

网友(2011-11-02):
谢谢楼主辛苦劳动,正需要此类图纸,收了

网友:
资料写的很好。很仔细。是个好习惯。

网友:
mark我也打算自己做那

网友(2011-12-26):
新人报道!
一时没看懂,mark!

网友:
太好了,学习下

网友(2012-02-10):
回复 楼主:

网友:
好帖,总结的很详细

网友(2012-03-27):
好,留个爪印,慢慢研究

网友:
真详细 万分感谢 受益匪浅

网友(2012-06-04):
很详细~~明天再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很专业的说明

网友(2013-02-27):
恒流电路还是有用处的,有时候感觉没什么用,实际上,加上它可以适应更广的电压。

网友:
原来这里有固态继电器的拆机图。

网友:
很好的电路。
楼主的奉献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 ...

进展如何???

网友:
这种固态继电器应该不可以调光吧?

网友:
请教 如果后端负载是感性的 如电机或线圈的话, 那负载两端是否需要并0.01uF电容和39欧电阻?

网友:
不错,留着备用

网友:
赞一个  o(∩_∩)o 哈哈

网友(2013-10-29):
本帖图等怎么都是小叉叉呢?

网友:
好久好久没用可控硅了,都忘记光了,mark一下!

网友(2014-03-18):
太强了,示波器不错!!!!!!

网友(2014-04-17):
还是固态继电器比较靠谱

网友:
固态继电器的缺点是内部的RC吸收回路,小负载时它漏电,间隙供电。

网友:
很详细的整理

网友:
AC240V,6A固态继电器,手上也有一个固态继电器

网友:
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2014-09-13):
很不错的整理,mark

网友:
测试一个月后的结果呢?很详细的资料,谢谢!

网友:
有个问题,SSR固态继电器如何进行短保护才好。一般的继电器用保险丝就行,
固态继电器用保险丝就烧坏了。

网友(2014-10-18):
谢谢楼主的图片及原理图,让我了解了固态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2015-07-06):
学习了,以前的老是烧压敏不知怎么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