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 接通延时S5定时器(S_ODT) 和保持接通延时S5定时器(S_ODTS) 的区别

楼主(2010-04-30):
1.接通延时S5定时器(S_ODT)

   (1)、如果在输入端I0.0有一个上升沿(I0.0从“0”变化到“1”),则启动定时器T0
   (2)、定时器T0启动后,如果输入端I0.0=1(输入端一直维持等于“1”),定时器T0就以输入端TV指定的时间值2S运行,定时器达到指定时间2S,而且输入端
          I0.0仍然维持“1”,则输出端Q的状态为“1”,Q0.0线圈导通。
   (3)、如果定时器T0运行过程中,输入端I0.0从“1”变为“0”,定时器T0将停止,同时输出端Q的状态为“0”.
   (4)、如果定时器T0运行过程中,复位输入端I0.1从“0”变为“1,定时器将复位,定时值被设置等于0,同时输出端Q的状态为“0”.
   (5)、定时器达到指定时间2S,并且输出端Q的状态为“1”,Q0.0线圈导通后,如果输入端I0.0从“1”变化到“0”,则输出端Q的状态为“0”,Q0.0线圈断开。
   (6)、定时器达到指定时间2S,并且输出端Q的状态为“1”,Q0.0线圈导通后,输入端I0.0仍然维持=1
          此时如果复位输入端I0.1从“0”变化到“1”,则输出端Q的状态为“0”,Q0.0线圈断开。

楼主:
2.保持接通延时S5定时器(S_ODTS)

  (1)、如果在输入端I0.2有一个上升沿(I0.2从“0”变化到“1”),则启动定时器T1
  (2)、定时器T1启动后,定时器T1就以输入端TV指定的时间值10S运行,定时器达到指定时间10S,则输出端Q的状态为“1”,Q0.1线圈导通。
  (3)、定时器T1运行过程中,输入端I0.2从“1”变为“0”,定时器T1仍然运行.
  (4)、如果定时器T1运行过程中,复位输入端I0.3从“0”变为“1,定时器将复位,定时值被设置等于0,同时输出端Q的状态为“0”.
  (5)、定时器达到指定时间10S,并且输出端Q的状态为“1”,Q0.0线圈导通后,如果输入端I0.2从“1”变化到“0”
         则输出端Q的状态为保持不变,仍然维持“1”,Q0.0线圈仍然导通。
  (6)、定时器达到指定时间10S,并且输出端Q的状态为“1”,Q0.0线圈导通后,
         此时如果复位输入端I0.3从“0”变化到“1”,则输出端Q的状态为“0”,Q0.0线圈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