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数学问题,想做个机械壁。

楼主(2010-04-30):
就是关于坐标变换的,请看图片。

就是怎么利用那个矩阵将a1,a2,a3的坐标变换到新坐标的,如何计算的。

数学太菜了,根本没看懂。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想做个机械壁??

网友:
Stewart单三角机构,难得见到搞并联机构的人

Stewart机构是逆向求解最容易的并联机构之一
本质上来讲,只要知道运动平台的位置和姿态,就可以唯一的确定平台上每个铰链点的坐标
机架上每个铰链点的位置也是已知的
位置解(即每个液压缸的的伸缩长度),就是两个铰链点间的距离,求空间中两点的距离的方法是中学知识
求速度解、加速度解,需要算的略多一点,不过也差不多
矩阵只是一种运算形式罢了,本质没有变

网友:
不懂矩阵,就自己列线性方程组自己解吧。不涉及加速度,应该是不困难的。
多谢楼上介绍并联机床的知识。我也找到了一些资料。
并联机床的难点不在数学,而在于在机械上如何达到实用的精度。以及控制上的协调。
机械上的细节很重要。有介绍用激光测距来控制。

这玩尔,关注!

楼主:
机械臂! 打错了。

就是用这个做关节,强度高,载荷大,运动灵活。

就是控制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