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名解析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0-04-30):
使用GTM900C的域名解析时,出现如下情况:
MCU发给GTM900C的AT命令:
AT%DNSR=”www.huawei.com”

GTM900C回应的内容:
AT%DNSR=”www.huawei.com”
%DNSR: 219.133.0.61

OK
当使用AT%ETCPIP时,回应:
AT%ETCPIP

OK
在正常回应之前总会把MCU发给GTM900C的AT命令,再回应给MCU。
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谢谢站长的帮助。
我回去再仔细看一下技术手册,看一下是否有回传参数的设置命令.
但在使用其他AT指令的时候,没有出现这个现象。
程序的大致内容如下:
         strcpy(AT_Com, "AT+CGSMS=2\r\n");
        Send_AT(AT_Com,200,300);//等待回应,否则复位
        UART0_SendStr("优选GPRS网络\r\n");

        strcpy(AT_Com, "AT+CGDCONT=1,\"IP\",\"CMWAP\"\r\n");
        Send_AT(AT_Com,200,300);
        UART0_SendStr("定义PDP上下文成功\r\n");

        strcpy(AT_Com, "AT+CGACT=1,1\r\n");
        Send_AT(AT_Com,200,300);
        UART0_SendStr("PDP激活成功\r\n");

        strcpy(AT_Com, "AT%IOMODE=1,1,1\r\n");
        Send_AT(AT_Com,200,300);
        UART0_SendStr("数据格式编码操作,单连接,不使用缓存\r\n");

        strcpy(AT_Com, "AT%ETCPIP\r\n");
        Send_AT(AT_Com,200,300);
        UART0_SendStr("进入TCP/IP功能\r\n");

        strcpy(AT_Com, "AT+CGPADDR\r\n");
        UART1_SendStr(AT_Com);
        UART0_SendStr("读取PDP地址\r\n");
        delay(500);
        if(nCntRcvd1 != 0)
        {
                delay(500);
                strcpy(Info,szSerialBuf1);
                UART0_SendStr(Info);
                nCntRcvd1 = 0;

        }
        nCntRcvd1 = 0;
        strcpy(AT_Com, "AT%DNSR=\"www.huawei.com\"\r\n");
        UART1_SendStr(AT_Com);
        UART0_SendStr("域名解析华为\r\n");
        while(1)
                 if(nCntRcvd1 != 0)
        {
                delay(2000);
                strcpy(Info,szSerialBuf1);
                UART0_SendStr(Info);
                nCntRcvd1 = 0;
                strcpy(AT_Com, "AT%IPCLOSE\r\n");
                Send_AT(AT_Com,200,300);
                UART0_SendStr("关闭TCP/IP功能\r\n");
                nCntRcvd1 = 0;
        }

楼主:
哦!!对了!!关闭回显!!!太感谢两位大侠的帮助了!!谢谢!!

楼主:
再请教一下:GTM900C中是不是所有的AT命令(已经发送给GTM900C)都可以发送回车取消该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