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魏坤同学示波器电路图有处不太理解,请教一下

楼主(2010-04-30):
   在魏坤的示波器2版中,有几个PWM信号从FPGA过来,经过TL084后得到一个电压,我不明白这个电压是稳定的直流电压吗,?难道PWM信号经过运放就不是PWM信号了?在1版中式用串行DA来实现的,
   请教一下知道其中原理的大侠们。

网友:
pwm后经过RC积分电路就是直流了

楼主:
感谢魏兄解答,还有点不明白,用这样的电路得出的直流电压好控制吗?比以前用DA输出有什么好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魏兄解答,还有点不明白,用这样的电路得出的直流电压好控制吗?比以前用da输出有什么好处?

代答:便宜

楼主:
我用EWB仿真时,改变输入频率或者输入电压,输出都没改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改占空比,你改频率没用,改输入电压为何没用,我想你图可能错,正确的连会有变动的

楼主:
哦,明白了,我仿真也出来了,原来我仿真的时候用TL082运放来做,后来选TL081就出来了。

还有一点要问一下,如果要输出某个确定的电压如500MV,那PWM信号的站空比是要通过实验慢慢调试出来,还是有什么公式可计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点要问一下,如果要输出某个确定的电压如500mv,那pwm信号的站空比是要通过实验慢慢调试出来,还是有什么公式可计算的?

输出电压 = 占空比 * 参考电压
这里的参考电压等于FPGA I/O输出电平。

楼主:
哦原来这样算的,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个输出电压不太好控制,应该有点误差,有空搭个电路实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