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直接耍电脑cpu?

楼主(2010-04-30):
有没有办法直接耍电脑cpu?

网友:
自己做主板吧。

楼主:
哪里找得到cpu的datasheet 好像不太好找 制造商首页也没有好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有没有哪有资料 或者什么的?

网友:
intel应该有的下
几年前下过P4的,内容相当详细

当然可以

网友:
学习汉芯,作民工,芯片打磨

网友(2010-08-28):
想玩电脑上的通用CPU,最捷径的办法是自己编写BIOS程序,完成自己想实现的功能,然后烧入flash芯片,替换掉主板上原来的BIOS芯片。

网友:
80C88也是CPU,这个很容易掌握的。

网友:
7楼正解!
无非就是想自己编写程序嘛,硬件的话,没有十几年的经验,画一块主板恐怕不切实际,况且开板的钱都不可想象(差不多要6层板了)!
其实电脑启动后首先执行的是存储BISO的FLASH存储器里面的程序,只要把这个改了(基本不可能,因为主板上提供资源的芯片基本都是保密的),想怎么控制都行

网友(2011-05-12):
早期的CPU都可以啊,8086,186,188,286,386,486都能,不过需要主板支持,还有一堆芯片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