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个能够哦产生并发射125K 信号的电路。谢谢!

楼主(2010-04-30):
不知道这个电路的否产生125K 的信号并通过电感发射出去呢?

网友:
4M晶振振好后经过32分频再经过低通滤波再发射

楼主:
那如果那个12V 是一个125K 的脉冲信号呢? 能实现吗?

网友:
如果是125K的电磁波要发射,需要很长的天线;但用125K的大电流通过大线圈,可以在附近感应出交变磁场,但距离很有限。

楼主:
我们的发射距离只要50cm 左右就可以了。要怎么样实现比较好呢 ?》

网友:
用环形的天线。
但有方向性。

网友:
125K想通过电感发射,除非你用磁棒天线,超高Q值,谐振电压到1KV,就可以发射出去了,我以前做到1米的呢。
其实就有一个强电场的感应,唉....低频的东西,谈不上发射的。

网友:
低频的 RFID,频率也不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