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msp430f149 的bsl方式下载电路吗 我做了一个 可是怎么都不成功!

楼主(2010-04-30):
我刚开始时按照网上的那个电路做的,后来不行,我就把rx 和 tx用max232 转换了,可是还是连接不上,我仔细看了,线没连错!那位兄弟姐妹做过的话,给指点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正在郁闷中&…

楼主:
已经搞定!我给max232的电压时3.3V,换成5V就连接成功了……

可惜啊  本论坛的人关注此话题的人太少了!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五一全在试,就是解决不了呢。
能否教我一下?

楼主:
我的芯片型号是msp430f149,下载软件是MSPFET。
我先说一下我失败的原因:1:我有两条串口线,我拿的那根竟然是交叉线。2:我在电平转换时用的是max232,其工作电压时5V,我用的是3.3!
改完上面后就正常下载了!
我的电路中用了两片max232 一片74HC14!
可能不用两片,用网上那种流行电路也能做出来!只是被逼的,没事的时候我在用以前的一运放加反相器再试试

网友:
我用的下载软件也是MSPFET。
我用的不是交叉线,我用的是MAX3232,工作电压可以到3.3V。
但还是查不出来。

楼主:
你用几个MAX3232?

楼主:
那四个信号都要经过转换的

网友:
我用了两个,四个都转了,但还是失败了。
我五一折腾了三天

楼主:
你把你的图发上来 我看看!我本来昨晚上画了我的图,传的时候 没传上去!

网友:
好的,我当时生气,把电子档删了,只有打印的扫描件

楼主:
你的BSL-TCK和BSL-RST都还需要再经过反相器反相一次,你的反相器要用3.3供电的!

楼主:
别的都是小问题了,要是还不能连接上,我们再一起分析!我当时也是飞线飞的想吐……

楼主:
你下载一个LSD-BSL430 !这个软件好用,我用那个mspfet有很多时候也会连不上 !但是用LSD-BSL430,几乎没见失败过

网友:
好的,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
楼主啊,我试了,还是不行。楼主能否给我一份比较详细的原理图?
还有LSD-BSL430这个软件需要密码文件,我不知道怎么弄,楼主能否再指点我一下呢?

楼主:
不需要密码文件 你直接导入下载文件,点击装载程序就行了

网友:
楼主,你看我的界面和运行结果啊,感觉不对。
另外,最好你能给我份原理图,我照着你的试试。

楼主:
你用这个跟我那个不一样,我用的是这个 http://cache.ourdev.cn/bbs_upload557147/files_16/ourdev_460721.rar

网友:
楼主把整个制作文件发上来啊,让大家HAPPY一下

网友(2010-06-17):
楼主哇,都等着制作文件呢,关键是原理图,跪求....

网友:
求原理图啊,先去官方看看

网友:
兄弟给个链接好吗?

网友(2010-08-26):
给个大写的MARK!

网友:
其实拿USB转串口芯片CH340T做最省事了,电路简单,不易出错

网友(2010-10-22):
但是CH340和74ls04是可以做个BSL编程器的,ch340做usb转串口,但是电路不知道怎么设计?

网友:
有些电路有个运算放大器,弄不明白它的作用??哪位高人指点指点啊!

网友(2010-12-06):
应该是把TTL转换成+12v~-12v得电平把

网友(2011-02-20):
我也照网上那个有74HC14和OP7的那个做了一个,怎么也连接不上,测得运放的Vcc只有0.5V左右,而Vss却有-10V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2011-05-26):
楼主麻烦把软件发一下,我也是遇到了密码文件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搞密码文件?

网友:
这种方法能下载,可不可以调试呢

楼主:
上传我用的软件……
msp430 bsl下载软件ourdev_645978O1R9SQ.rar(文件大小:243K) (原文件名:LSD-BSL430.rar)

网友A(2012-08-04):
这么复杂?
用PL2303多块的

网友:
又学到个东西,正在找这个呢,,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复杂?
用PL2303多块的

能详细说明下?多谢!

网友:
这个我有很官方的原理图,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B(2012-09-23):
232好像一直都是5V工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32好像一直都是5V工作吧

MAX232在3.3v也可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