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设备的li充电器是8.4V的,有没有直接用USb进行充电的管理芯片来充7.4V的锂电。

楼主(2010-04-30):
一个设备的li充电器是8.4V的,有没有直接用USb进行充电的管理芯片来充7.4V的锂电。

网友:
用34063升压后再充电

楼主:
不知道电路上的成本是多少?最好是用硬件来进行管理。

网友:
看充电电流需要多大,比较小的再加个单片机进行电压、电流采样,控制一下34063的充电输出电压,来实现恒流、恒压充电

网友:
成本可以控制5元内,可以你酬我劳

网友:
USB口500mA也就2.5W,100%效率情况下充电电流300mA不到,貌似得冲挺长时间

网友:
恒流的时候应该也得做usb保护吧?
是不是会把usb口给烧了——很多计算机都没有usb保护的。

网友:
楼主:两节锂电串联本充满时的电源就是8.4V

网友:
用USB分别对每一节电池充电,有点平衡冲的味道,不知可行否

楼主:
功率不够,用两个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成本可以控制5元内,可以你酬我劳

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成本可以控制5元内,可以你酬我劳
给个联系方式
-----------------------------------------------------------------------15907797500    CZM0898@163.COM  Q:1099276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