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能做升压的吗?我做了几个图都电压都不能升高啊

楼主(2010-04-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只用到它的降压
感觉可以隔离,不知道是不可以当DC-DC用?

网友:
DC Max Duty Cycle (ON) (Note 5) 98 %
93 %(min)

就这个参数说明不能BOOST升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也看错了,第一幅图真不懂~感觉片子会坏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dc max duty cycle (on) (note 5) 98 %
93 %(min)
就这个参数说明不能boost升压~

为啥?第一张的下图怎么用这个最大占空比来分析?

网友:
LM2577可以做升压
2576做的升压不稳定

网友:
LZ的电路图不知是从哪儿弄来的,能说下出处吗?LM2576手册上写明这是降压芯片。

网友:
用LM2585或LM2586。

网友:
最上面一幅图 看不懂

网友:
最下面一个是升压的,型号是adj···不过没试过

网友:
LM2576是Buck型的,一般用于降压,如果你一定要升压,试试参考Boost型的拓扑。就是电感一端接输入电源,另一端和1n5822的阳极接2576输入脚(1脚),1n5822的阴极接输出电容,Vout(2脚)直接接地。通过ADJ脚设置你需要的电压。这个我也没试过,希望有用。

网友:
这样接可能很容易烧掉2576内部的那个三极管,所以输出脚和地之间再加个小电阻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
to【13楼】chao8828276:

 由降压改升压,恐怕不是光把二极管和电感互换位置这么简单的,要这么简单的话世上就不会分两种类型的芯片了,应该还有个相位问题。

网友:
用3843加个MOSFET做升压,还是比较方便的,缺点是输入电压要在8V以上.
用34063也可以,输入电压比较低,只是单片用的话,功率比较小,也要外加三极管才能有大些的输出功率.

根据2576的内部结构图,是不可能用做boost结构的.

网友:
34063推一个MOS

网友:
明明是骡却要作马用,除非你能点石成金.用LM2575-ADJ就OK了,-5内部取样带分压,而ADJ不带.典型应用是最后一张图片

网友:
LM2576可以接成inverter的, 做反极性升压, 不过需要输入端提供4.5A的启动电流, 我做过, 不好用

另外34063不能直接推MOS, 推MOS必须是推挽驱动的芯片, 象UC3843这样。

其实NE555用来做boost的效果挺不错的

网友:
NE555的boost

原图是升190V的, 升这么高基本不能带负载,几毫安电流时电压就会跌一半。
我用5V升6.3V基本上效率在80%-90%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推mos必须是推挽驱动的芯片, 象uc3843这样。“
这句话就不对了,推mos要看是什么样的mos,我在ti上申过的mos的vth只有1.1v,而且驱动电流相比其它的mos来说特小,我用一个9018做一个射随器就能驱动了,很快,没有一点延迟。说真的,我还真打算用mc34063来做2110的电源来驱动mos,175ma绝对是够的。
贴下你的电路和mos的参数?

网友:
我是想知道,关断的时候栅极能强下拉么?
不然MOS能顺利关断么? 就靠电阻放电到地, 恐怕MOS会很热的

网友:
mos的栅极相当一个电容,开通时充电,关断时放电,因此开关控制器不光得能放,还得能吸电流才行

网友:
绝对可以升压,只要调整两个采样电阻就行,已大量在实际产品应用。提示,不管是固定输出的,还是ADJ的,都可以升。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绝对可以升压,只要调整两个采样电阻就行,已大量在实际产品应用。提示,不管是固定输出的,还是adj的,都可以升。

能不能说详细点啊···楼上好多人都说不可以升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mos的栅极电阻很大,而电容很小,但是两者相乘后的值仍很大,也就是充放电的时间很大,所以要很大的瞬间电流。所以一般的在mos的栅极与源极并一个电阻,目的是减小输入电阻,这样就可以减小瞬间的充电电流。但是当瞬间的充电电流过大时也是会烧掉mos的。上楼的是要说这个原理吗?

不是这个意思, MOS在完全开通和完全关断的时候都基本没有功耗, 但在开通和关断的过程中是有功耗的, 因此开通和关断的时间要尽可能短,这就要求对栅极的充放电要尽可能快, 所以栅极关断时必须强下拉到地而不能用电阻下拉。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绝对可以升压,只要调整两个采样电阻就行,已大量在实际产品应用。提示,不管是固定输出的,还是adj的,都可以升。
能不能说详细点啊···楼上好多人都说不可以升呀。

按这个图就可以升压。怎么这么多人不看datasheet呢?

需要改一下FB脚的接法

不过升出来是反极性的, 而且启动电流会有4.5A左右, 所以必须加上ON脚的软启动电路。
不怎么实用。

网友(2012-10-29):
引用 网友B:
最上面的两个电路我做过了,输入从3.几V到20,输出最高只有6.4V。电路可以工作 ...

电路都是错的,你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