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单片机/ARM如何编写10个以上的串口通信程序,要求实时性比较高,大家提供下思路吧

楼主(2010-04-30):
如题

网友:
定时器+IO控制。

网友:
用模拟开关吧,以前用模拟开关控制过4个

网友:
接收用中断队列,发送用链表查询,然后大循环处理数据。

网友:
加一片fpga,fpga虚拟串口发送及接收,接收的数据暂存到fifo,arm通过总线与fpga数据通信,定时查询方法。10个串口完全没问题

网友:
首先要硬件实现10串口啊,单片机好像没这么多中断,可以用多片

网友:
曾用90S8515实现了14串口,1200波特,全双工,定时中断查询就行了.

楼主:
【3楼】 ground
积分:30
派别:
来自:
接收用中断队列,发送用链表查询,然后大循环处理数据。

能更详细些吗?

网友:
10个以上串口?

发送倒是没什么,接收的话我估计单片的ARM恐怕是来不及的(除非你加流控)

楼主:
这个确有难度啊

网友:
以前问过这个问题,貌似用FPGA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要不就用多CPU,找个便宜点的带串口的CPU ,收到的数据先暂存,然后主机挨个轮询,轮询的时候可以使用其他数据接口,比如SPI,每个单CPU采用地址编码,目前我是这么解决的,主要是不会FPGA,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