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该项目的几点个人看法,

楼主(2010-04-30):
现在本人在负责一个公司的充电器项目,现在完成一半了。
项目是无线充电,对象是锂离子电池。

在这里发表一点个人对于该项目的个人见解,同时也是我在项目中遇到的问题。
第一,关于PWM的问题,使用一个72M频率的32位MCU 设计一个BUCK电路也许没有发现,当你用一个2M的MCU设计的时候你会发现PWM的频率是一个大问题。后面的电感非常的大,即使用了比较大的电感,出来的纹波还是不小,使得反馈环很不稳定。这个可能是项目中最大的问题。因为对体积要求很严格。
第二,电路中使用的原件过多,现在最求小型化,即使做出来也太不经济了。尤其是后面的电流和电压采样部分,实在是浪费。直接采样  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使用10位的AD基本可以完成充电任务,完全不用加运放。

同时也说几点我在设计中遇到的问题,

第一,关于MOS驱动的问题。我直接使用一三极管组成的OC门驱动MOS   G极上拉电阻220R,开通和关断都不是很平滑,而且滤波后的主要纹波来自MOS导通。出现一个很高的尖脉冲。
当时基本已经能够完成,就没有去试别的电路。有空试用推挽驱动看下。

欢迎拍砖

网友:
帮你顶一下,支持发表个人经验总结!

网友:
我试了下,推挽电路效果较好,如果直接1个三极管驱动 p mos管,会导致PWM的实际占空比改变。频率低纹波会大,但是如果频率太高会不会导致电路像一直导通状态而失去PWM作用?

网友:
我觉得这个项目就是让大家学点东西,所以在成本控制方面不会太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