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调试MC39i模块,发现一个问题,不知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10-04-30):
为了能够更好的再现问题,在下面列出了一些调试过程记录:

AT+CNMI=2,2,0,0,1           //首先设定CNMI为2,2,0,0,1 (短信即时输出到串口)
OK
AT+CNMI?                    //查看设定是否成功
+CNMI: 2,2,0,0,1
OK
+CMT: "15557187443",,"10/04/29,12:29:04+32" //第一次收到短信
AT+CMGS=13023600680
AT+CNMI?                   //第一次查看CNMI设置是否为2,2,0,0,1
+CNMI: 2,2,0,0,1
OK

。。。。。。

AT+CNMI?           // 过个5秒后再次查看CNMI参数发现参数变化了
+CNMI: 2,0,0,0,1
OK

^SYSSTART          //从新上电后,CNMI的参数恢复成原来保存的参数
AT+CNMI?
+CNMI: 2,2,0,0,1

此现象可以重复出现,后来我求助模块代理商的技术支持,他们测试后发现不止MC39i模块有这个问题,
MC37i模块等都有这个现象,好像在TC35i模块后面推出的同类模块都有这个问题说。
不知道大家有没这个问题,或者可以试试看有没这个问题?
因为以前做开发时是用TC35i模块做的,后来模块供应商说这个模块停产不买了,于是就换成这个MC39i模块,
这个问题整了我两天。是模块本身的问题还是某个参数没设置好呢?希望高人指点下!

楼主:
这个是完整的调试过程记录:

发送模块使用MC35TS短信猫(内部也是MC39i模块)
接收模块使用MC39i
都使用联通卡,通过PC上的串口调试工具软件对其进行AT命令操作
MC39i模块调试过程记录如下:

^SYSSTART                 //第一次手动启动模块,进行如下配置
AT+IPR=38400
OK
AT+CMGF=1
OK
AT+CPMS=MT,MT,MT
+CPMS: 0,75,0,75,0,75
OK
AT+CSMS=1
+CSMS: 1,1,1
OK
AT+CNMI=2,2,0,0,1
OK
AT&W
OK
AT&v                         //查看配置 如下
ACTIVE PROFILE:
E1 Q0 V1 X4 &C1 &D2 &S0 \Q0
S0:000 S3:013 S4:010 S5:008 S6:000 S7:060 S8:000 S10:002 S18:000
+CBST: 7,0,1
+CRLP: 61,61,78,6
+CR: 0
+FCLASS: 0
+CRC: 0
+CMGF: 1
+CSDH: 0
+CNMI: 2,2,0,0,1
+ILRR: 0
+IPR: 38400
+CMEE: 0
^SMGO: 0,0
+CSMS: 1,1,1,1
^SACM: 0,"000000","000000"
^SCKS: 0,1
^SSET: 0
+CREG: 0,1
+CLIP: 0,2             //来电显示功能
+CAOC: 0
+COPS: 0,0,"China Unicom"
+CGSMS: 3
OK
AT+CNMI?                    //专门查看下CNMI参数如下 正确
+CNMI: 2,2,0,0,1
OK
AT+CMGL=ALL                //查看短信如下  没有短息
OK
RING                          //有电话打入
RING
+CMT: "15557187443",,"10/04/30,10:09:19+32"   //接收到短息
hello
AT+CNMI?                           //查看CNMI参数  正确
+CNMI: 2,2,0,0,1
OK
AT+CNMI?
+CNMI: 2,0,0,0,1
OK
AT+CNMI?                        //稍微隔了一段时间再次查询CNMI参数,10S不到吧
+CNMI: 2,0,0,0,1                //参数变化
OK
AT&V                            //查看其他配置如下,其中+CNMI和+CLIP有变化
ACTIVE PROFILE:
E1 Q0 V1 X4 &C1 &D2 &S0 \Q0
S0:000 S3:013 S4:010 S5:008 S6:000 S7:060 S8:000 S10:002 S18:000
+CBST: 7,0,1
+CRLP: 61,61,78,6
+CR: 0
+FCLASS: 0
+CRC: 0
+CMGF: 1
+CSDH: 0
+CNMI: 2,0,0,0,1
+ILRR: 0
+IPR: 38400
+CMEE: 0
^SMGO: 0,0
+CSMS: 1,1,1,1
^SACM: 0,"000000","000000"
^SCKS: 0,1
^SSET: 0
+CREG: 0,1
+CLIP: 0,1
+CAOC: 0
+COPS: 0,0,"China Unicom"
+CGSMS: 3
OK
^SYSSTART          //切断电源,从新上电手动启动模块
AT+CNMI?           //查看CNMI参数,发现恢复原先保存的设定值
+CNMI: 2,2,0,0,1
OK
AT+CNMI?
+CNMI: 2,2,0,0,1
OK
AT&V                //查看其他参数时发现+CNMI和+CLIP 恢复
ACTIVE PROFILE:
E1 Q0 V1 X4 &C1 &D2 &S0 \Q0
S0:000 S3:013 S4:010 S5:008 S6:000 S7:060 S8:000 S10:002 S18:000
+CBST: 7,0,1
+CRLP: 61,61,78,6
+CR: 0
+FCLASS: 0
+CRC: 0
+CMGF: 1
+CSDH: 0
+CNMI: 2,2,0,0,1
+ILRR: 0
+IPR: 38400
+CMEE: 0
^SMGO: 0,0
+CSMS: 1,1,1,1
^SACM: 0,"000000","000000"
^SCKS: 0,1
^SSET: 0
+CREG: 0,1
+CLIP: 0,2
+CAOC: 0
+COPS: 0,0,"China Unicom"
+CGSMS: 3
OK
+CMT: "15557187443",,"10/04/30,10:09:19+32"  //收到短息
hello
AT+CNMI?                 //查看CNMI参数,问题重复出现
+CNMI: 2,2,0,0,1
OK
AT+CNMI?
+CNMI: 2,0,0,0,1
OK
AT+CNMI?
+CNMI: 2,0,0,0,1
OK

AT+CMGL=ALL                  //列出所有收到的短信
+CMGL: 1,"REC UNREAD","15557187443",,"10/04/30,10:09:19+32"
hello
+CMGL: 2,"REC UNREAD","15557187443",,"10/04/30,10:10:32+32"
HELL
OK
AT+CMGL=ALL                 //向模块发送一条短信后,再次列出全部短信,
                           //发现有新短信,但是没有输出提示
+CMGL: 1,"REC READ","15557187443",,"10/04/30,10:09:19+32"
hello
+CMGL: 2,"REC READ","15557187443",,"10/04/30,10:10:32+32"
HELLO
+CMGL: 3,"REC UNREAD","15557187443",,"10/04/30,10:32:13+32"    //新到短信
HELPME
OK

网友:
遇到过,需要加一条短信确认语句
AT+CNMA

楼主:
谢谢 LS的兄弟帮忙
马上去试试

网友:
俺是JM
不是兄弟

网友(2010-05-31):
我用过MC37i,没法设成AT+CNMI=2,2,0,0,1           //首先设定CNMI为2,2,0,0,1 (短信即时输出到串口)
datasheet上写着是可以的
只能把短信存模块里,再读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遇到过,需要加一条短信确认语句
at+cnma

确认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