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帖--心电采集

楼主(2010-04-30):
头都弄昏了,不过效果貌似还行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贴原理图,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是怎么解决基线漂移的问题的啊? 我做过一次,基线随人的不同还变化。。 老是有问题。

网友:
介绍一下吧。 让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
功放的自动稳零原理消除漂移

网友:
快过五一了,过来打酱油!

楼主:
基线漂移似乎在我这里不太明显,一个是因为这是睡觉时测量的,另一个原因是采集卡上用了一个Sallen-Key有源高通,一般的采集卡用的都是无源的

网友:
采集卡? 楼主可否show一下硬件,谢谢。

网友:
我觉得还是有问题,心电采集出来之后是个很稳定的过程,看你两个峰的高度,如果不是心脏有问题就是电路还要调整,或者是滤波....

网友:
猴子老弟,你太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还是有问题,心电采集出来之后是个很稳定的过程,看你两个峰的高度,如果不是心脏有问题就是电路还要调整,或者是滤波....

那可能是呼吸造成皮肤电阻变化引起的,我采的有些就不是这样。

回复 网友B:
呵呵,山寨东西

网友:
楼主能不能讲讲这么实现的?让大家学习下。

网友:
这个没有加数字滤波么?我自己做了的模拟滤波(传统的双t)->50hz效果不好,调Q值改善不明显.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2975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ggyyll8683&bbs_id=9999

想请教一下warmonkey的工频滤波部分,还有你这个电路如果是用采集卡采集的,隔离措施你怎么搞,如果回路有220v是不允许直接用采集卡采集的。

楼主:
我也做了传统的双T效果也不太好,主要是数字滤波在起作用
元件的漂移也同样讨厌

隔离没什么难度,因为我的设备是用电池的,保存下来用PC打开,或者用光耦通过232传递

网友(2010-06-30):
楼主能不能共享一部分资料呀?学习学习

网友:
强烈建议LZ贴原理图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作品的成本是多少???????????传感器又是用的什么呢?

网友(2010-08-01):
回复 楼主:

我也想学习一下,楼主能否提供一些资料啊

网友:
心电采集,貌似应该很成熟了。

网友(2011-01-01):
回复 网友A:

这个很像是回复【10楼】warmonkey

这个好像是电极接触干扰,运动的时候经常出现,呼吸的调制作用没有这么明显,频率对不上

网友(2011-02-22):
请问楼主有没有做过12导联同步采集的呢,我在做的过程中导联切换后会出现几秒钟的不稳定现象,这要怎么消除呢?

楼主(2011-03-25):
用一个MOS短路高通滤波器的电容,就可以在切换的时候让滤波器立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