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一个按键控制两个状态怎么写啊,谢谢 S7-200

楼主(2010-04-30):
我想要一个按键控制两个状态怎么写啊,谢谢

按一下置位    Q0.0
再按一下复位  Q0.0

网友:
取反指令

网友:
s7-300下通过验证

   说明:S7-200下 上升沿检测指令为
             I0.0
          ---||-----|P|------

   说明:S7-300下 上升沿检测指令为
             I0.0   M0.1     M0.0
          ---||-----|P|------()

         其中 |P|上面必须填写一个BOOL型变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取反指令

取反指令是属于高级语言范畴。例如:C语言,汇编语言。
    不要把C语言的东东拿到PLC上来吧。

网友:
单键开关 (原文件名:单键开关.JPG)

网友:
此程序不知道能不能满足lz的需求。

网友:
记忆中是这样吧,不太确定
  I0.1    M0.1     M0.0
---||-----|P|------( )

M0.0    Q0.0     M0.2
---||-----|/|------( )

M0.0    Q0.0     M0.3
---||-----| |------( )

M0.2    M0.3     Q0.0
---||-----|/|------( )
Q0.0   |
---||---

书上看到的,感觉这个好理解点,就是繁琐了点.哎,面试的时候就问了这个没答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取反指令
取反指令是属于高级语言范畴。例如:c语言,汇编语言。
    不要把c语言的东东拿到plc上来吧。

没看清楚是S7 200 ,某些PLC有相应的取反指令(比如信捷或者台达),并不是只有所谓的C语言或者汇编才有取反指令.

假如S7 200没有取反指令 可以用INC指令,比如LDP I0.0  INC MB0,那么M0.0 就会有取反功能,直接控制线圈输出就是.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乒乓电路啊

网友(2010-07-24):
not  在S7-200里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