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51单片机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10-04-30):
采用图片电源,再在后面加个470UF和104的电容,直接供51单片机可以吗?
我测了下它的电压为5.27V。
看89c51单片机PDF,最高电压为6.6V。
但是还是不放心,没做过,特来请教下!

网友:
可以的,放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

网友(2012-11-19):
很负责的告诉你可以滴。这个我做过

网友:
直接用吧,电容都可以省略了。我经常从USB取电。

网友:
大胆的用吧 小子

网友B:
我刚开始玩单片机 就是找的这电源把插头剪了 焊了个排阵往面包板上插 给单片机供电的

网友:
一直用这种开关电源供电,不用加电容啦!

网友:
我的stc7V都没事,但一上8V就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开始玩单片机 就是找的这电源把插头剪了 焊了个排阵往面包板上插 给单片机供电的 ...

敲你的头!!!好好的电源为毛要剪掉?直接用你手机的充电器,带活动数据线的那种,然后用个废鼠标的插头连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