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2电路图,请大家看看接法是否行得通!

楼主(2010-05-01):
毕业设计是拿AD9852做个信号发生器但是板子做回来总是驱不动!有个问题我用STM32来做控制器如果先插STM32开发板的电源然后再开DDS板子的电源,DDS芯片就烫的厉害,供电电源从3.3V降到1.7V,很是奇怪!我把DDS电路图发上来,请好心的网友帮忙看看有啥问题!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照着datasheet原理图接好了
你这个图我好像见过,是你自己画的么?
AD9852通常工作状态在0.3-0.6A左右
可能你电源不好

另外,刚上电时候电流很小,只有等你写入了控制字后,他才有0.3A的电流。

楼主:
这是电源电路

楼主:
7905管脚标错,实际板子更正了

网友:
对 有一点比较重要,updata clock 要加个限流电阻的 要不一直复位

楼主:
这是后级放大电路

楼主:
限流电阻在也加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只要在AD9852的IO口先加一个高电平,再接通板子电源他就会很烫!

网友:
你电源不够 换1117吧 78系列电流很小的吧

网友:
看错编辑掉

楼主:
还有个问题,IOUT2的输出和IOUT1除了多了一个可控制幅度外,其他功能都一样吧

网友:
IOUT2 是DAC输出 12位DAC

楼主:
那是作为输出!给AD9852供电

楼主:
那他能够输出FTW控制字设定的正弦波不

楼主:
7805是500ma的

网友:
12V 到 3.3V 压差太大了 算0.3A的电流
那么耗散是 0.3*(12-3.3)W
肯定发热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他能够输出ftw控制字设定的正弦波不

不行 只有iout1 可以

网友:
这是本科毕业设计么?

楼主:
是9V到3.3的,最主要是我控制板和DDS板加电源的顺序不一样,情况就不一样!这个问题哎很难办!我第一次做这样的板子!看pcb上也没有短路啊! rayz82 大哥要不我把PCB工程给你发过去您帮我看看有什么不对?

楼主:
对啊,现在很头疼!

楼主:
哦,那我先把它接到IOUT1上试试

网友:
我出门了……只能手机回帖帮你看看了。我建议你先用稳压电源供电,看电流判断工作状态。

楼主:
对于片子,我给他上电初始化后,IOUT2接50欧的电阻测电压是210.8mv,我设定的DAC输出Imax是8ma多一点,从这里看AD9852还没被我烧坏吧

楼主:
哦,好谢谢你了!!

网友:
当时我做的时候也好痛苦,那个限流电阻没加,不停地复位……崩溃了都 。应该是上电,先复位,之后应该有300左右毫安电流,你单步调一下把。

楼主:
恩,我现在马上,去实践!弄得5.1都没时间出去

网友:
一般研究生做这东西的多,指标高点,不知道你什么指标。

楼主:
指标嘛,是我自己定的,输出正弦波频率在1Hz-10Mhz可调,幅度可调1-3Vpp。对于其它波形都可以拿程序来实现嘛。大学四年,最后想给自己来个挑战性的课题!没想到给难住了!呵呵

网友:
频率跟幅度都好做,你要有信心。

楼主:
又重新焊了一块板子,再没出现片子过热问题!上电后,电流只有70ma。但更新时钟始终是作为输出频率为153.7KHz,接法按rayz82大哥的方法串接了一个1K的电阻,请问热心的网友们,AD9852初始化时应该按怎样的步骤?

网友:
先复位,然后写控制字。

楼主:
rayz82大哥还在啊,我的程序下面。
void Init_AD9852( )
{        //////////////IO口初始化///////////////////////////
    UDCLK_L();
        WR_H();
        RD_H();
        FDATA_H();
        ORAMP_H();
        AD_PORT=0x0000;
        DATA_PORT=0x0000;
    RESET_L();
    RESET_H();
        Delay_ms(10);
        RESET_L();         //硬件复位
        ///////////////////////////
        Set_AD9852(0x1D,0x00) ; // 关闭比较器
        Set_AD9852(0x1E,0x45) ; // 设置5倍频 5X20M
        Set_AD9852(0x1F,0x00) ; // 设置模式0,及外部更新
         Set_AD9852(0x20,0x00) ; // 关闭OSK
        Delay_ms(1);

}

void Set_AD9852(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
{         WR_L();
          AD_PORT=ADDR;
          DATA_PORT=DATA;
         WR_H();
         //Delay_us(100);
         WR_L();
         //Delay_us(100);

}

网友:
这个程序不行么?
我用的是SPI接口的,并行的没用。

楼主:
不行,Update Clock 似乎总是输出,我测它的频率是150多K,我想问下它在复位后,然后写控制寄存器 1D,1E,1F,20这几个地址,它们的更新是否是由内部更新。

楼主:
我想,是不是我的时钟,直接上电就加在ad9852上,这个有点不妥

网友:
回复 楼主:

乔总工,走,吃饭去!

楼主:
有点进展,电流上300ma了,初始化似乎成功

网友:
你仔细看datasheet,他默认是内部更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点进展,电流上300ma了,初始化似乎成功

我有点忘记 貌似复位一下就上300了。。。

楼主:
波形出来了,是初始化后电流上300mA,之前没出波形是我一直拿万用表测频率的!换了示波器波形就出来了!rayz82 大哥说的对,是我的电源设计有问题,7809输出电流不能满足DDS的需求,DDS初始化后电流增大,迅速把7809的电压拉至1.7V!请问大家有没有输出电流比较大,输出幅值在9V-5V之间的DC-DC芯片.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08446&bbs_page_no=3&bbs_id=1030
帮你找了一下DC-DC的。

网友(2010-09-10):
ad9852发热非常厉害,我用300MHz内部时钟,IOUT1输出100MHz时电流到0.8A多,热到都能煮熟鸡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 有一点比较重要,updata clock 要加个限流电阻的 要不一直复位

updata clock是IO口;如果用内部更新,该脚是输出口,如果用外部更新,该脚是输入口.
一般调试时候都会串个电阻,避免连接到该脚的MCU设置为输出口时,造成MCU或者是AD9852损坏.

网友: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做AD9852,我用的是SPI口,有个疑问,Update Clock 默认是内部更新,通过控制字更改为外部更新,而写控制字的时候,是否在Update Clock更新之后才会生效。如果是这样的话,控制字的写入是怎样一个过程?以及怎样控制时序,谢谢!!

网友:
Update Clock更新之后才会生效,写入控制字时最好能断开系统时钟!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qzxboy

网友:
这个芯片本来功耗就大1

网友:
用SPI写成功之后,再次配置的时候会不定期的烧芯片,已经烧了2个了,哭死!想问下除了在IOupclock管脚加了1K欧的电阻外,别的串口控制需要的管脚是否也应该加限流电阻?电源方面我把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没有分开接,是否也有可能是烧芯片的原因?

网友(2011-08-11):
回复 楼主:

楼主:贴片的散热片你是怎么装的??还有,这个功耗这么大。出来的波形 很牛逼么?? 我是准备电子设计竞赛的,

网友:
刚好也要做一块信号发生器,学习了好多细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