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示波器测试

楼主(2010-05-01):
3月底就找魏同学订了一套散件,由于种种原因,现在才放出测试结果。

先说焊接测试,AD8065是FET输入级运放,如果焊接时静电防护措施不当,极易损坏,我在焊接中挂掉一只,后面去电子市场买来换掉就可以了。

所有器件焊好后开始调试,配了一个电池盒,如图:

首先调试电源,一切正常。调试时不用将MCU板扣上,只需要将P9的第2/3脚短接即可上电。

接下来就是调试FPGA,JTAG配置FPGA -> NIOS flash programmer烧写pof和elf,搞定。

然后调试模拟前端,FPGA配置后,第160脚(TP)输出1KHz 3.3V方波,将此方波通过跳线接到P2/P5 BNC输入脚,调整输入补偿电容,使波形升降沿平整。

接下来烧写M16,将MCU板扣到FPGA板上,一切功能正常。

调试过程中发现以下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

使用内部1KHz方波测试时,发现方波高电平时又纹波干扰,峰峰值大约150mV,经检查LM2596 3.3V输出正常,但是经过滤波电感L3以后,3.3V电源上有150mV p-p的纹波,频率大概在4KHz左右,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产生。

个人认为以下功能需要改进:
1. 双通道显示时AD/DC切换无效
2. 各通道波形在屏幕上显示位置(Y方向)无法调整
3. 触发点在屏幕上位置(X方向)无法调整

网友:
接下来就是调试FPGA,JTAG配置FPGA -> NIOS flash programmer烧写pof和elf,搞定。

——jtag是怎样的?好买吗?我也准备入一套散件

网友:
那个屏是多大的,价格几何?

楼主:
USB 回复【1楼】rube 永丰庵

USB Blaster在Quartus中配置FPGA,下载sof文件即可。

网友:
楼主的调试方法好啊

网友:
请问如果不接信号,屏幕有没有基线显示?(就是0V基准线)

楼主:
有的,还看得到底噪。
其他同学有没有遇到跟我类似的纹波问题?

网友:
楼主不错啊,这是迄今为止第一篇关于第二版示波器的调试贴,过程比较详细。我的板子也早就焊接完成了,平时很忙没太多的时间去调试,只是零星的看过几次。我在调试过程当中也碰到一些问题。希望借楼主的经验一起解决。
我的板子FPGA和MCU程序都下载进去了,我在测试直流5v信号时看不到波形,右侧界面没有电压值显示,但是本底可以显示。

测量5v信号 (原文件名:示波器.JPG)
从图可以看到,表示电压值的波形线已经到了最顶端,但是显示电压却是0。很奇怪。所以我从其他地方入手去找原因。
首先了解原理,应该比较简单的,前级就是进行交直流切换并对输入信号进行衰减。实际5v输入时,电阻衰减后的电压是2.5v,k1没有动作。经过8065缓冲后驱动AD603。ad603的增益通过VG控制,其一端是1.2v的基准,另一端使用FPGA输出的PWM波经过滤波后得到可调的电压值。通过改变电压值改变AD603的增益。放大后送入后级AD8065组成的减法器进行调理,最后送入ADC.
实际的情况是:上电后界面是默认进行交流测量的,将其切换到直流,实际测量A点的波形是规则的方波,频率是1.5khz,占空比是24.3%,滤波后的电压值是0.8V左右。B点的频率是1.5k,占空比是33%。平均-1.07V。进行电压档的增加和减少时占空比会变化,频率不变。也就是说,在进行电压档却换时,FPGA通过调节占空比调节了AD603的增益,达到调节输入信号幅值的目的。但是在603后面的一级运放没看明白,反相端是负电压,同相端是正电压,相减后变成同相电压加上 |反相端电压| ,将电压值抬高了。可是AD的输入范围只有1v的范围,实际在测量5v信号的时候,ad的输入电压已经到了3v以上。不知何解,程序我还没有细看,可能表述不清。

pwm滤波 (原文件名:PWM跟随.JPG)

网友:
请教,原本CH1的波形是接近于0的一条直线,且没有跳动,但当我把menu.h里面的参数unsigned char ch_mux=2;从1修改为2后,波形跳动了,且是对应于硬件CH1的,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8楼 tangfree:
PWM0和PWM1是用来调整两个通道AD603的增益。
PWM0和PWM1是用来调整两个通道DC-Offset的,在不同量程DC-Offset的初始值是不同的,AD603后面的一级运放是典型的加法电路。

网友:
8楼的问题已经找到了,是3.3v驱动不了5v的继电器引起的。使得输入信号过大,所以那条直线一直在天上飘呢。

楼主,你可测试过直流信号,我的波形电平有变化,但是右手边的电压显示值一直都是接近0v。这个让我不解,应该是有问题的。

我知道后面一级做了加法电路,只是从你的波形可以看出,没有输入信号时,小箭头基本就是0v的基线位置,但我的基线波形在箭头的明显下方,1通道和2通道还不一样,但基本状况是一致的。不知楼主有没有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
我测试下来,也有楼主的纹波,即便将电感短接也是有的。测量2596输出,有明显的三角纹波,所以波形一直在浮动。下部打算把2596改用5v的,再用1117-5改善一下试试效果。再一次证明了开关电源是模拟电路的杀手。

网友:
作个标记,我的板子也快到了

网友:
昨天把2596换成了7805,后面跟了1117-3.3,成为了全模拟电源供电了,结果测试板子自带方波还是有明显波动,看来与电源无关,是AD采集的问题了。

网友:
你是不是要加一个屏蔽的?坛子里有贴子的,找找看

网友:
回楼上,不是加屏蔽可以解决的,输入到AD的波形是用示波器测过的,有些毛刺,但还是稳定的,到LCD显示出的波形就有明显的水波浪般的波动,低电平和高电平都有波动。

网友:
都是高人,标记一下,也准备开始焊接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