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a v9.0 最新版来了

楼主(2010-05-01):
TINA Design Suite v9 最新版发布时间:2010年4月30日 18:07:47 《更新说明在下面》

最新测试版下载: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50860.rar(文件大小:53.98M) (原文件名:Tina90en.rar)

New features of TINA v9 and TINA Design Suite v9
•        Full Vista and Windows 7 compatibility
•        Multi core support
•        Enhanced analysis speed
  Up to 10 times higher speed on 1 core, 15x on dual core, 20x on quad core
•        Advanced powerful Spice-VHDL mixed mode analysis
•        Extended catalog with ARM 7, ARM 9 and HCS08 microcontrollers, more SMPS ICs models, realistic ADC and DAC models,
  LCD display,  Bi-color LEDs
•        Extended MCU simulation, USB and other modules
•        Programmable Design Tool where users can implement design procedures for calculating and setting circuit parameters so that
  the  circuits can produce predefined target output values.
•        Extended flowchart tool: PIC, AVR, 8051, code box, USART, external interrupt handling
•        Open and save TINA designs, models and libraries directly from the Web
•        Import Spice .CIR and .LIB files directly from the Web
•        Import Libraries, Designs and Examples from any earlier versions of TINA v7 and later.
•        Show analysis results on diagrams during analysis
•        Fast diagram drawing and processing speed, even for very large circuits
•        New tool in the View menu of the diagrams for easier hiding and showing curves on diagrams
•        New more effective storing of analysis results, save all analysis results for all circuits without speed compromise
•        Parametrizable output curve filter for even more effective storage of results
•        Scrollbars for browsing multiple diagrams on the same page
•        New diagram cursor tools to find and annotate
  local and global maximum, minimum
  gain and phase margins
  zero crossover frequency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ordinates
•        Combinational and parallel stepping , show stepping cases (test benches) in separate diagrams
•        More advanced tools for addition of parts to TINA from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ers both from downloaded files and directly
  from  the internet
•        Node list in post processor now displays macro names and local node names in the relevant macros
•        Minimize TINA main window while analysis is running
•        Run two TINA instances on the same computer
•        Multi-level, hierarchical ERC. Checks the main or any subcircuts, or the whole circuit in full depth
•        ERC detects and shows floating nodes in Spice subcircuits
•        Open Examples command in File menu, for easier return to TINA’s Examples folder
•        Open .CIR files from Open command in the File menu
•        New arrow button in Open dialog, for easier finding TINA EXAMPLES or User folders
•        Updated and extended examples under the EXAMPLES folder
•        Conversion of circuits to TINA v7 format, for compatibility with TINA v7 and v8 and v9
•        Detailed Transient Statistics from the View menu
•        TINA v9 is now digitally signed by DesignSoft
PCB Design
•        G-Code export of PCB designs for creating control files for milling machines
•        Extended PCB footprint catalog

Tina Pro是重要的现代化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即电子电路设计自动化)软件之一,用于模拟及数字电路的仿真分析。其研发者是欧洲DesignSoft Kft.公司,目前大约流行四十多个国家,并有二十余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其中包括中文版,大约含有两万多个分立或集成电路元器件。

  该软件的具体功能包括:在模拟电路分析方面,Tina Pro除了具有一般电路仿真软件通常所具备的直流分析、瞬态分析、正弦稳态分析、傅立叶分析、温度扫描、参数扫描、最坏情况及蒙特卡罗统计等仿真分析功能之外,还能先对输出电量进行指标设计,然后对电路元件的参数进行优化计算。此外,它具有符号分析功能,即能给出时域过渡过程表达式或频域传递函数表达式;具有RF仿真分析功能;具有绘制零、极点图、相量图、Nyquist图等重要的仿真分析功能。

  在数字电路分析方面,Tina Pro支持VHDL语言;并具有BUS总线及虚拟连线等功能,这避免了电路图中元件之间连线过密,使得电路绘图界面看起来更清晰、简洁。

  Tina Pro具有八种虚拟测量仪器,各仪器与元件之间采用虚拟连线。其虚拟测试仪器(如多踪示波器)的动态演示功能,是极好的电类教学辅助工具。Tina Pro的仿真分析结果,如波形图可方便地与电路图粘贴在界面中,对输出打印及分析资料的完整保存十分便利。

  Tina Pro可以与其硬件设备Tina-Lab,即实时信号发生器、数据采集器相连接,故能将实时测量与虚拟仿真结果相比对。这是目前所知能实现该项功能的少数实用技术产品之一。

  Tina Pro具有较高的性能价格比。它是目前所知为数不多的具有简体中文界面的成熟软件(在Help索引文件中,也用中文对于电路器件模型参数进行详细解释)。

  Tina Pro是一种功能强大的电路仿真软件,不仅在工程实践中,对于电子产品的开发与研制能够发挥高效率、高精度的作用,而且将其引入各类学校电类课程的教学,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主要特色: 〗

1、模拟, 数字以及混合模式仿真

2、强有力的编辑工具 (电路图, 连线表, 文本, 方程, 和激励编辑器)
3、完善的说明介绍 (可定制的说明包括波特图,牛克斯图,组滞,极和零点,瞬时响应,数字波形,为后加工结果用的翻译器及其他)

〖高级特色: 〗
1、放置总线

2、电气规则核查(ERC)
3、材料单(BOM)
4、分级设计
5、带版本控制的成套设计
6、网络分析

7、网络分析器和频谱分析器

8、带S-参数模型的RF元件
9、屏幕自定义选项(定义背景,元件颜色等)
10、15,000+ 内置元件模型
11、带参数设计的微波传输带元件
11、为Spice和S参数用的扩展了的存储库管理器
12、逻辑转换和简化
13、子回路 (从电路图或Spice子回路创建你自己的元件)
14、电路图形符号编辑器 (创建你自己的电路图符号)

15、元件工具条编辑器 (追加你的新元件到TINA的图形元件条)
16、参数提取器 (从测量或目录数据中创建元件模型)
17、Spice存储库管理器 (向TINA的Spice存储库追加更多的模型或创建你自己的Spice存储库)
18、符号分析 (以闭形式的表达式显示结果)

19、傅立叶分析 (傅立叶频谱,傅立叶级数和失真)

20、噪声分析 (噪声频谱,信号对噪声比及其他)
21、公差分析 (蒙特卡罗[Monte-Carlo]和最坏情形[worst-case]分析)
22、最优化 (寻找预定目标和灵敏度)
23、虚拟设备 (万用表,示波器,信号发生器,信号分析器,逻辑分析器)
24、实时测试与测量

25、教学和训练工具 (问题解答和故障排除)

网友:
没有听说过这个软件啊,楼主能不能来点中文介绍

网友:
没听说过
期待LZ中文详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电路仿真软件,模拟和数字仿真精度超过Proteu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里有Tina Pro v8.0中文版:http://www.verycd.com/topics/2802827/

网友:
简单把楼主的英文翻译一下,当然可能有不正确的地方。
• 全面支持windows vista 和windows 7
• 支持多核
• 增强分析速度:对于单核增强了10倍,2核15倍,4核20倍
• 强大的 spice-vhdl 混合模式分析
• 扩充了对ARM7, ARM9 和HSC08 支持,更多的SMPS IC 模型,逼真的ADC和DAC模型,LCD显示,双色LED
• 扩展了MCU 模拟,USB 和其他模型
• 可编程的设计工具,用户可以实现计算和设置电路参数,从而产生预计的输出
• 扩展了流程图工具:PIC,AVR,8051, 编码盒,USART,和中断处理
• 可以直接从网络上直接打开和保存 TINA的设计,模块和库。
• 可从网络上导入 Spice .CIR 和 .LIB
• 可导入 TIAN 7 以后版本的库,设计及示例
• 可以在 分析过程总显示分析结果和图形
• 即便是大型电路也具有快速的绘制图形和处理速度
• 新的工具使显示图形的菜单更加容易
• 更加有效的存储分析的结果
• 可通过对输出曲线的参数化过滤,使存储更有效。
• 可以通过对滚动条控制使多个图可以在一个页面上显示
• 新的图象光标工具 可以 找到和注释
  全局和局部的最大最小值

看到了楼主的中文,就翻译到此

网友:
Tina v9.0 pro有不呢?

网友:
现在还是demo版 是么 貌似强大不少呢

有个关于TINA的问题想问一下

TINA怎么导入PSPICE模型呢? 用netlist editor 可以打开cir文件 但是怎么在电路图上放置该元件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还是demo版 是么 貌似强大不少呢
有个关于tina的问题想问一下
tina怎么导入pspice模型呢? 用netlist editor 可以打开cir文件 但是怎么在电路图上放置该元件呢

貌似是用 tool里的 new macro wizard 导入cir文件  但是我导入的AD627 表现很差  完全比不上 TINA自带的 TI 的表放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往楼主和各位高手解惑

网友:
另外说一声  该软件极其简单易用 而且功能强大   我目前只用它了

网友:
标识一下,慢慢看。

网友:
不知道源码级调试功能如何,看介绍好像比起proteus还是差些

网友:
试用了一下还不错,怎么没有看到点阵LCD呢?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这个软件的曲线加工怎么用的啊??

网友:
貌似这样的模拟软体不少, 懂得人 说说各自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貌似这样的模拟软体不少, 懂得人 说说各自有什么优缺点.

俺也不懂 不过随便说说

TINA 的优点是启动快 可以导入ti的SPICE 模型 和 Pspice模型等   缺点是界面不华丽

Multisim 的优点是器件多  图形化很好  缺点是不能导入器件

protues  的长处是MCU仿真调试

总之各有优点  各取所爱就好了    说得不对的望高手指出

我三个软件都装了  不过TINA用得多点  想把TINA学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现在还是demo版 是么 貌似强大不少呢
有个关于tina的问题想问一下
tina怎么导入pspice模型呢? 用netlist editor 可以打开cir文件 但是怎么在电路图上放置该元件呢
貌似是用 tool里的 new macro wizard 导入cir文件  但是我导入的ad627 表现很差  完全比不上 tina自带的 ti 的表放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往楼主和各位高手解惑

呵呵!我也是刚刚开始学习Tina,有些问题还得向你请教那!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我也是刚刚开始......

呵呵 共同进步

网友:
回复 网友E:
简单把楼主的英文翻译一下,当然可能有不正确的地方。
• 全面支持windows vista 和windows 7
• 支持多核
• 增强分析速度:对于单核增强了10倍,2核15倍,4核20倍
• 强大的 spice-vhdl 混合模式分析
• 扩充了对arm7, arm9 和hsc08 支持,更多的smps ic 模型,逼真的adc和dac模型,lcd显示,双色led
• 扩展了mcu 模拟,usb 和其他模型
• 可编程的设计工具,用户可以实现计算和设置电路参数,从而产生预计的输出
• 扩展了流程图工具:pic,avr,8051, 编码盒,usart,和中断处理
• 可以直接从网络上直接打开和保存 tina的设计,模块和库。
• 可从网络上导入 spice .cir 和 .lib
• 可导入 tian 7 以后版本的库,设计及示例
• 可以在 分析过程总......

高手,佩服一下

网友:
Tina v9.0 pro有破戒的吗?

网友(2010-06-10):
试用版感觉还不错~

网友:
待会下下来用用

网友:
只能试用30天

网友(2010-10-10):
怎么破_解呀,楼主说说呀发表一下

网友:
只能试用三十天

网友:
太不够意思了,试用的啊

网友:
有完整版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能破_解不

网友(2010-11-20):
先记号一下,说不定以后有用

网友(2011-08-03):
回复 楼主:

多年前在学校跟一个博士学过,好久没有碰这个玩意了,呵呵..........

网友:
tina 9.1的怎么加元件库啊!!我一直加不上。请教下高手!!!!希望能把步骤写清楚下,谢谢!!!(我用的是win7 64位的系统)

网友(2012-07-26):
我下载了,可是没办法破解,没办法使用啊

网友(2014-04-1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现在还是demo版 是么 貌似强大不少呢

我最近也正用TINA,pspice不是直接导入的,而是以宏的方式建立元件。我用的是TINA TI v9 中文版
工具 -> 新建宏向导

-> 输入宏的名称 -> 点“从文件”下面右边的文件夹图标

->选择pspice模型文件

->点“下一步” -> 如果pspice模型文件中有多个模型,则在上面的下拉菜单中选择需要的元件模型,然后点“下一步”

->如果元件没有外形,这时还会出现选外形的窗口,若不想麻烦,直接选“自动生成外形”,然后点“下一步”

-> 点“下一步”,下面有个“网表”的东东,但我这儿是空白的,直接点“下一步”

->这时会弹出个保存窗口,用来保存刚刚建立的TSM宏文件,就不上图了,选好路径后点保存

->这时会弹出一个窗口,点下面的“insert”按钮,就可以在原理图中插入刚刚建立的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