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XC9572-TQFP100(Xilinx CPLD)制作的多功能CPLD_FPGA的ISP下载线源代码及线路图

楼主(2010-05-01):
多功能CPLD_FPGA的ISP下载线源代码及线路图
利用XC9572-TQFP100(Xilinx CPLD)制作的多功能CPLD/FPGA的ISP下载线源代码及线路图。可用来烧录Xilinx,Lattice,Altera等厂家的CPLD/FPGA

下载软件:

网友:
不介绍一下吗

网友:
等待验证

网友:
等待楼主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也是我在网上下载到的,成品已经有买的了,至于上传的代码成功与否我没有验证

网友:
三合一吗?曾经等了N久。后来买了兽哥的 Xilinx。

网友:
要是是USB接口的我就会去尝试一下。

网友:
其实是可以做的,只是自己的写软件,利用BDSL方式来做,一根下载电缆可以通吃。哈哈哈哈,见过有好多这么干的客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usb的,usb的只能等无机酸了

网友:
不是USB的直接无视了

网友:
不光不是USB的问题。
FPGA的调试电缆,下载是一个功能,关键是还有软核处理器和Chipscope一类的ILA要用JTAG来调试。LZ的这个东西非常有用,就是在量产产品的时候,原厂的下载线是不推荐用来量产产品的(相对不耐用)。

网友:
LZ这个貌似还要用第三方下载软件

我以前做的可以直接兼容官方软件,而且可以自动识别插入的目标板类型,自动切换
只用了一片XC9536

当时随手编了个,可以兼容 Xilinx/Altera/AVR 的,不过从XC9536的资源来看,兼容10-15种不同功能的并口下载线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如果只是做Production Programmer,那还真不麻烦,因为Altera可以生成JAM(CPLD也可以生成SVF文件),
Xilinx/Lattice/Actel都可以生成SVF文件。

做一个支持JAM/SVF的下载线是不难的(Altera甚至提供了MCS-51单片机的JAM解释器C代码)。
而SVF简单到基本就是JTAG操作的描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不可以也向楼主一样上点资料,让我们也可以少备一些下载线,如果能不需第三方软件哪可要谢谢你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目前还没整理,不过我可以保证一个月之内放出来
包括讲解它每一步的原理
以及如何DIY对更多厂家的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等菜鸟期待你的大作。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只是做production programmer,那还真不麻烦,因为altera可以生成jam(cpld也可以生成svf文件),
xilinx/lattice/actel都可以生成svf文件。
做一个支持jam/svf的下载线是不难的(altera甚至提供了mcs-51单片机的jam解释器c代码)。
而svf简单到基本就是jtag操作的描述。

你说的没有错,一般多要在上位机上用一个软件来支持,把所有厂家的JED等文件转换成SVF等文件后,通过JTAG方式来下载。我认为不管是并口还是有USB接口,必须有这样一个软件来支持。还有这个电缆无法使用到各家的虚拟逻辑分析仪中去。 但可以做到通过CPU的JTAG来烧写FLASH等器件,就像最早开发ARM那样用WIGGER下载线来烧写一些FLASH一样。这个东西完全可以用到批量生产中,这样生产线上只有一套软件便于维护等。如果是并口的话好做些,毕竟对底层的寄存器操作基本相同,而USB就要难些,因为每家的ID号不一样,驱动程序就不相同,除非像那个逻辑分析仪一样用HUB来完成,其他好办法我想不出来了。以上是个人愚见,如有不对请各位包涵。

网友:
并口的是不难,USB口的难度很大,折腾这么久了也没折腾出来。
我倒是觉得,应当适当的放弃调试、不使用第三方软件等功能,以烧写器,编程器的形式来出现,专门量产CPLD和EEPROM之类的,这个东西是有市场的。
而研发则完全应该使用独立的下载线,因为使用的方便很重要而且绝大部分(99%+)都不会“同时”使用多家的可编程器件去开发产品,那就太变态了。

网友:
同意ls的观点。

网友:
U口的难度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坐等大虾的资料

网友:
留着慢慢看。

网友(2010-06-02):
=无机酸整理

网友(2011-05-13):
等待大作。

网友(2011-08-01):
等待无机酸的整理,我等菜鸟的福音。

网友(2011-12-15):
无机酸妹妹忘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只是做production programmer,那还真不麻烦,因为altera可以生成jam(cpld也可以生成svf文件),
xilinx/lattice/actel都可以生成svf文件。
做一个支持jam/svf的下载线是不难的(altera甚至提供了mcs-51单片机的jam解释器c代码)。
而svf简单到基本就是jtag操作的描述。

是的,Lattice也有VME编程的源码支持。

网友:
一点愚见:硬件CPLD只是根据不同厂家并口电缆对并口管脚和JTAG管脚进行了动态映射。
而我认为比较难或者说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软件代码如何能直接支持厂家原生格式(Altear的pof、Xilinx的BIT。Lattice的是JED还好说)。
不知能否透露一二?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但是大家要知道并口下载现对于xilinx只能支持到spartan3\3AN及早期的Virtex系列,要支持virtex6,spartan6一般需要USB下载线。

网友(2012-05-03):
想试试,可是这几天下不了,老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