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BUG!!!(内核代码需要大家仔细推敲改进才能尽快完善!)
关闭

楼主(2010-05-01):
编辑此帖举报此文章引用回复RTT-定时器tick的不妥
由 shellstudio » 2010年 4月 30日 17:55

RTT的时基函数是rt_tick_increase(),该函数有个不妥之处,比如我把每个线程的时间片长度设置为1个时基。那么,有以下情况可能发生:rt_timer_check()函数使更高优先级的线程就绪,而该线程的时间片为1。此后rt_thread_self()函数返回的就是这个就绪线程,接下来紧接着时间片计数器就被减1,变为0,也就是说线程还没执行就被rt_thread_yield()函数当作放弃了执行对待!这就是不妥之处!望Bernard兄妥善解决。

RTT-定时器列表的BUG
由 shellstudio » 2010年 4月 30日 17:55

RTT的定时计数器变量rt_tick在每个Tick中断内自增,自增到0xffffffff再溢出到0周而复始。
所有定时器对象的定时结束时基计算为:timer->timeout_tick = rt_tick_get() + timer->init_tick;
在时基中断,检查if (rt_tick >= t->timeout_tick)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则定时时间到。似乎很合理,但是错误就出现在这里。如果来了20个tick的定时请求在执行“timer->timeout_tick = rt_tick_get() + timer->init_tick;”时,若rt_tick为0xfffffff0,于是得出定时结束时间为0x00000004,于是该节点加入定时器列表等待超时。结果,下一次进入中断的rt_tick为0xfffffff1,使if (rt_tick >= t->timeout_tick)检查成立,所以定时时间结束,错误发生了!
这个错误平时发现不了,是因为等到rt_tick接近溢出需要很长时间(如果1毫秒一个tick的话,需要50天,10毫秒一个tick就需要500天,哈哈!),Bernard兄是不是考虑到这个情况才故意放过这个臭虫的呢?如果要解决该问题,必定添加不少冗余代码,影响性能。但留着这个漏洞又很不舒服,怎么办呢?

rt_object_find()函数又发现漏洞
由 shellstudio » 2010年 5月 1日 15:33

RTT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完善才能用于商业乃至工业现场啊!今天又发现了一个很要命的漏洞,这种漏洞是对临界代码段的理解太随意导致的。
我知道,很多人有时候为了所谓的实时性,都忽略了临界代码段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不仔细推敲代码而随意放任的话,系统会变得异常脆弱!
下面我就来给你分析以下rt_object_find()函数的漏洞。
rt_object_find()函数是通过对象的名称来查找对象,并返回指针。调用该函数之前,线程大都不会关中断来保护rt_object_find(),而该函数自身更是没有临界段保护措施,这样就造成了下面的漏洞:
在遍历链表节点的过程中,node指向当前所检查的对象节点,而在此判断过程中,有可能高优先级线程得到运行,从而导致当前对象节点有可能被删除,这时,对象的链表指针next,prev就指向它自身。之后,CPU上下文回到调用rt_object_find()函数的线程,继续遍历对象链表,结果node = node->next语句总是使node指向它自身,而且符合node != &(information->object_list)条件,因此,for()循环形成了死循环!该函数将无法退出,其结果无法预测!
我是一个思维很严谨的人,总是很小心的对待代码,即使是在单任务软件开发过程中,我也很注意中断函数和main()循环之间的临界代码段问题。希望大家能跟我一样多查看内核代码,尽快完善RTT!
(我的经验都来自ucos源代码,因为国外对RTOS的认证是很严格的,ucos是经过航空级认证的RTOS)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是为了吸引大家眼球,以便尽快对内核代码本身引起注意!大家的注意力目前都在RTT外围功能的扩展上,但是如果一个宏伟的建筑没有可靠的基石(RTOS是基石),是不会成功的!

网友:
RTT-定时器列表的BUG
由 shellstudio » 2010年 4月 30日 17:55

这个问题在前后台系统也存在,好像需要49天才能表现一次,没办法,只好多变量切换以减少中断中的判断。

楼主有没有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
所言甚是啊,操作系统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测试,希望更多像楼主这样的高手参与
像我这样的新手,对于系统的bug是很难发现的

网友:
希望更多的高手发现BUG,让系统更稳定。

网友:
呵呵,楼主是直接从官方论坛转的?这个眼球吸引得确实大的

相关问题我已经在官方论坛回复了。

网友:
具体是怎么回复的?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www.rt-thread.org/drupal/phpbbforum/viewtopic.php?f=2&t=594

Re: RTT-定时器tick的不妥

帖子由 bernard » 2010年 5月 1日 19:25
不会的,rt_thread_self()只会在当前线程的上下文环境执行,如果在中途被打断,上面相应的上下文会被保存,下一次恢复出来依然是当前这个线程对象。

http://www.rt-thread.org/drupal/phpbbforum/viewtopic.php?f=2&t=593

Re: RTT-定时器列表的BUG

帖子由 bernard » 2010年 5月 1日 19:33
这个问题mbbill和阿干都和我讨论过,只是一直没能够找到比较好一些的办法,所以拖着没解决。呵呵,这个也是0.4.x分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因为RT-Thread目前主要面向小型应用,如果简单的解决这个问题,只需要更改 32位为两个32位变量即可(当然这样仅仅是延长了很多出错的时间,从50天或500天延长到了4294967295 * 50天或4294967295 * 500天),这样唯一的问题就是多了4个字节。

http://www.rt-thread.org/drupal/phpbbforum/viewtopic.php?f=2&t=596

Re: rt_object_find()函数又发现漏洞

帖子由 bernard » 2010年 5月 1日 19:37
这个确实是问题,其他的几个object函数都加了相应的保护,当时实行这个函数时仅仅是临时的,直接关中断又不忍心,而使用semaphore一类的机制后,那么整个object容器的操作将不能够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使用。

这个地方确实处理得不太好,而且这个也不是主函数一类的,这个函数还是直接删除掉比较好,这样也比较容易分别进行对待。

楼主:
我喜欢RTT,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这个可爱的内核,给他深掘根基,给他添砖加瓦,他一定会不负众望,成长为大家引以为傲的航空航天级内核!
还想嘀咕一下:ourdev论坛的人气和帖子回复速度让人满意!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喜欢rtt,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这个可爱的内核,给他深掘根基,给他添砖加瓦,他一定会不负众望,成长为大家引以为傲的航空航天级内核!
还想嘀咕一下:ourdev论坛的人气和帖子回复速度让人满意!

拉倒吧你,最烦这样的标题党
搞得好像让人觉得rtt的kernel不稳定,似乎漏洞百出的样子,还拿什么“航空级”来说事,ucos就没bug么,真想要做贡献老老实实坐下来读代码,提交补丁吧。

网友:
RTT很好的操作系统,至今还没有人说不好的。最近有个项目就要使用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喜欢rtt,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这个可爱的内核,给他深掘根基,给他添砖加瓦,他一定会不负众望,成长为大家引以为傲的航空航天级内核!
还想嘀咕一下:ourdev论坛的人气和帖子回复速度让人满意!
拉倒吧你,最烦这样的标题党
搞得好像让人觉得rtt的kernel不稳定,似乎漏洞百出的样子,还拿什么“航空级”来说事,ucos就没bug么,真想要做贡献老老实实坐下来读代码,提交补丁吧。

顶mbbill!是软件就不可能没有bug,关键是对待bug的态度,RT-Thread魅力在于踏踏实实做事。标题党有什么意思,是什么就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喜欢rtt,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这个可爱的内核,给他深掘根基,给他添砖加瓦,他一定会不负众望,成长为大家引以为傲的航空航天级内核!
还想嘀咕一下:ourdev论坛的人气和帖子回复速度让人满意!
拉倒吧你,最烦这样的标题党
搞得好像让人觉得rtt的kernel不稳定,似乎漏洞百出的样子,还拿什么“航空级”来说事,ucos就没bug么,真想要做贡献老老实实坐下来读代码,提交补丁吧。

楼上说得好

楼主:
惭愧!我本没有贬低RTT之意。快把这贴删了吧!一切当没事发生。

楼主:
如何获得RTT的SVN权限?说实话,我是佩服RTT的,楼上所言极是,安安静静传补丁好!主要原因是我看到了一点问题,又没有有效的途径参与RTT更新,所以才出此下策。

网友:
回复 楼主:
惭愧!我本没有贬低rtt之意。快把这贴删了吧!一切当没事发生。
如果这个贴子删除了,那不就....

"是什么就是什么"

楼主:
需要更正的是,这贴和标题党有区别。
标题党的含义是“以极具吸引力的文字作为空洞无味之帖子的标题”。我这帖子不符合这一要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何获得rtt的svn权限?说实话,我是佩服rtt的,楼上所言极是,安安静静传补丁好!主要原因是我看到了一点问题,又没有有效的途径参与rtt更新,所以才出此下策。

svn下载代码匿名即可。

如果需要提交代码,权限分为几级,内核代码、组件代码、分支代码。我的邮件地址一直是放在网上的,论坛帖子可能由于一些原因未能够即时回复,但邮件一般会保持常开。

网友:
因为国外对RTOS的认证是很严格的,ucos是经过航空级认证的RTOS

这个怎么认证呀

网友:
不知道国外对RTOS认证是黑盒子测试还是读源码的呢?像定时器计数器翻转的bug,黑盒子测试基本上无法发现。

楼主:
我估计是分析源代码和各种黑盒测试都要进行的吧.毕竟国外对这些有着他们的认证体系,否则使用者就不能放心把他应用到某些人命关天的邻域.

楼主:
楼上的mbbill,目前我还真没发现ucos有什么严重bug,你发现了吗?
我觉得搞技术的千万不能固步自封,对问题熟视无睹;你这样对待RTT并不是有益之举啊.难道RTT就不能有走向国际、走向高端应用的目标吗?

楼主:
我本来也是想用RTT设计个产品的,才发现了少许“不妥之处”,导致了我有些犹豫,因而就使产品的设计、测试期延长。我想认真对待产品的开发者也会有和我一样的顾虑。所以才想以最快的方式把问题指出来,帮助RTT尽快发展。
使用RTT的都是搞技术的人,而他们不会轻易相信别人宣传的天花烂醉,而是以客观的态度分析使用RTT的可行性。所以指出RTT的bug并不会影响RTT的声誉。如果把RTT的bug遮遮掩掩,会形成一股风气,影响RTT发展速度。众人的力量才是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想应该以公开的方式建议爱好者分析内核代码,讨论内核代码,风风火火的对待RTT。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上的mbbill,目前我还真没发现ucos有什么严重bug,你发现了吗?
我觉得搞技术的千万不能固步自封,对问题熟视无睹;你这样对待rtt并不是有益之举啊.难道rtt就不能有走向国际、走向高端应用的目标吗?
可能你误解了"mbbill",我想"mbbill"只是想"以公开的方式,分析内核代码,讨论内核代码", 而不喜欢 "风风火火".

你这个"风风火火"用得太准了.

网友:
看来lz就是shellstudio?

分析下:
1. shellstudio 4.30下午在RT-Thread官方论坛上发帖指出"rt_thread_self()"和os tick的问题。5.1在RT-Thread官方论坛上发帖指出"rt_object_find()的问题"。
2. 5.1 lz在ourdev这边发的这个帖子:
   如果9509238不是shellstudio,居心何在?
   如果9509238是shellstudio,首先,感谢shellstudio对RT-Thread的代码提出质疑,任何质疑或反馈bug的行为我们都万分感谢,谢谢对这个RT-Thread开源实时操作系统做出的努力。

只是,如果9509238是shellstudio,难道不能等等?而需要唯恐天下不乱,在这边也继续发一份贴,而且标题连用三个感叹号???

不得不说,RT-Thread目前对用户的技术支持还非常不够,关键的原因,这都是大家的业余精力。但是,有任何一个真实(甚至伪)BUG反馈,我们都非常认真对待,力图能够在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的修补过来(我还记得去年aozima报过来的STM32中断抢占调度的问题,当时花了3个晚上去修正它)。RT-Thread从来都不会隐瞒BUG,并且对于一些重要的BUG会主动发出公告,或给出相应的补丁或workaround。

而shellstudio的BUG反馈则刚好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如果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一份邮件过去五一假期人都找不到,或电话过去都无人接听。如果急于得到问题的修正,为什么这段时间以来从没收到过相关邮件?4.30日的去向我在官方论坛已经做了些说明,这些问题反馈也是在看到这份帖子才知道的,当时看到就郁闷了,难道一个类似djyos的攻击发起了?

如果9509238是shellstudio,那么请你平静些,做技术最讲究心平气和,脚踏实地。相处久了就会知道RT-Thread整个团队的风格

网友:
如果LZ所说问题确实存在,也值得肯定。

网友:
这几个问题,rt_thread_self()不是问题;rt_object_find()如前所说,这个在多任务环境下,特别是带对象删除、添加时会是个很大的问题,需要在调用rt_object_find函数时做互斥。因为当时没考虑到需要提供一个很通用的API,所以这个地方没加锁,新版本中已经把这个函数删除了。

os tick,这个确实是问题。默认os tick的单位是10ms,所以这个值会在497天后翻转,因为一时没找到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所以还未修正。对于要求不是非常苛刻的系统,这个时间长度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会在系统连续运行1年4个月后出现问题)。这个问题和timer相关联,会和timer的改进一起修改。

网友:
WINXP现在还有10000多BUG没有解呢。就是我们用的芯片,看ERRATA的话,也有很多。

BUG不是问题,问题是对待BUG的态度。

我们希望知道BUG, 即使不解决,知道BUG的后果, 对于产品的影响,这对应用,是很重要的。

既然是开源,RTT不妨也来一个ERRATA SHEET。

但是我怀疑RTT的人是否有这个心胸。

网友:
ERRATA确实很重要!

网友:
还是尽快上bug tracking system吧,Google Code上已经有Issue Tracker(简陋了点,但基本功能都齐全),根本没人发过东西。
貌似大家都不习惯用这东西,一会论坛发个贴,一会Q群喊几句的,大家都忙,抽出业余时间写代码,谁还有闲情到处收集这些零散的bug报告出ERRATA。

网友:
回复 网友B:
winxp现在还有10000多bug没有解呢。就是我们用的芯片,看errata的话,也有很多。
bug不是问题,问题是对待bug的态度。
我们希望知道bug, 即使不解决,知道bug的后果, 对于产品的影响,这对应用,是很重要的。
既然是开源,rtt不妨也来一个errata sheet。
但是我怀疑rtt的人是否有这个心胸。

RT-Thread团队利用业余时间开发,并将几乎所有核心源码和开发使用文档开放给开源社区,这个能释怀你所谓的心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rt-thread团队利用业余时间开发,并将几乎所有核心源码和开发使用文档开放给开源社区,这个能释怀你所谓的心胸吗?

你们的位置就没有摆正。

你的这种解释固然可以说可敬,无偿奉献,免费等等;但是同时可以解释为“这是业余时间做的业余的东西”, 如果给人以这种印象,那么你们的心血就白费了,我相信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比较好的态度是:这虽然是业余时间做的,但是做的很专业。

回到专业上说,如果有一个恶毒的家伙,能不断挑出你们的BUG,这绝对是老天爷给你们的福气,而不是相反。

一个发现的BUG, 问题就解决了一半;而有人给你们挑BUG, 这是好事,不用蹦起来,好像受多大委屈一样。

LINUX发展起来,不就是靠一大堆人挑BUG么? 如果没有这些人,LINUX现在谁知道是什么?

网友:
我倒觉得, "如果有一个家伙,能不断挑出你们的BUG,这绝对是老天爷给你们的福气"

而不是一个恶毒的家伙.

网友:
即使是恶毒,如果他已这种方式来发泄他的恶毒,那对你们都是福气。别人,比如DJY,是想要都没有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rt-thread团队利用业余时间开发,并将几乎所有核心源码和开发使用文档开放给开源社区,这个能释怀你所谓的心胸吗?
你们的位置就没有摆正。
你的这种解释固然可以说可敬,无偿奉献,免费等等;但是同时可以解释为“这是业余时间做的业余的东西”, 如果给人以这种印象,那么你们的心血就白费了,我相信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比较好的态度是:这虽然是业余时间做的,但是做的很专业。
回到专业上说,如果有一个恶毒</color>的家伙,能不断挑出你们的BUG,这绝对是老天爷给你们的福气,而不是相反。
一个发现的BUG, 问题就解决了一半;而有人给你们挑BUG, 这是好事,不用蹦起来,好像受多大委屈一样。
LINUX发展起来,不就是靠一大堆人挑BUG么? 如果没有这些人,LINUX现在谁知道是什么?
我建议大家:
1.冷静
2.不要使用近似人身攻击的方式来找BUG.
3.不要老是扯上UCOS,LINUX,或是其它以及**标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rt-thread团队利用业余时间开发,并将几乎所有核心源码和开发使用文档开放给开源社区,这个能释怀你所谓的心胸吗?
你们的位置就没有摆正。
你的这种解释固然可以说可敬,无偿奉献,免费等等;但是同时可以解释为“这是业余时间做的业余的东西”, 如果给人以这种印象,那么你们的心血就白费了,我相信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比较好的态度是:这虽然是业余时间做的,但是做的很专业。
回到专业上说,如果有一个恶毒的家伙,能不断挑出你们的bug,这绝对是老天爷给你们的福气,而不是相反。
一个发现的bug, 问题就解决了一半;而有人给你们挑bug, 这是好事,不用蹦起来,好像受多大委屈一样。
linux发展起来,不就是靠一大堆人挑bug么......

偏题,shaolin的回复仅针对你说的心胸问题。或者你理解上有问题?这样的说法和“这是业余时间做的业余的东西”无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winxp现在还有10000多bug没有解呢。就是我们用的芯片,看errata的话,也有很多。
bug不是问题,问题是对待bug的态度。
我们希望知道bug, 即使不解决,知道bug的后果, 对于产品的影响,这对应用,是很重要的。
既然是开源,rtt不妨也来一个errata sheet。
但是我怀疑rtt的人是否有这个心胸。

另外,建议TBN1来做这份bug trace及errata sheet,希望有更多有热情的人参与进来。

网友:
我没有觉得我不冷静,我倒是觉得你们应该冷静一下。嘴长在别人身上,说什么的都有,大可不必那么在意。对自己有实际利益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winxp现在还有10000多bug没有解呢。就是我们用的芯片,看errata的话,也有很多。
bug不是问题,问题是对待bug的态度。
我们希望知道bug, 即使不解决,知道bug的后果, 对于产品的影响,这对应用,是很重要的。
既然是开源,rtt不妨也来一个errata sheet。
但是我怀疑rtt的人是否有这个心胸。
另外,建议tbn1来做这份bug trace及errata sheet,希望有更多有热情的人参与进来。

非常感谢你的推荐。但是我对RTT没有深入研究,现在也没有很多时间。

但是我关注你们几个人。我想看看你们能不能闯出一条路。

无论是基础,开发模式,商业应用,RTT都比其它国内的RTOS模式要好。我想看看你们能最后做成什么样子。

就我的感觉来讲,COCO的资源比你们好,但是好像是精力太分散了。

所以,最后看看,谁能成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没有觉得我不冷静,我倒是觉得你们应该冷静一下。嘴长在别人身上,说什么的都有,大可不必那么在意。对自己有实际利益就好。
“对自己有实际利益就好。”我能否这么理解,对自己没有实际利益的东西,你是不会选择去做的?

看你对实际利益的理解。基本上我是。比如:街头老大娘摔倒了,去不去扶的实际利益,个人有个人的理解。

你们做RTT, 自己感兴趣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rt-thread团队利用业余时间开发,并将几乎所有核心源码和开发使用文档开放给开源社区,这个能释怀你所谓的心胸吗?
你们的位置就没有摆正。
你的这种解释固然可以说可敬,无偿奉献,免费等等;但是同时可以解释为“这是业余时间做的业余的东西”, 如果给人以这种印象,那么你们的心血就白费了,我相信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比较好的态度是:这虽然是业余时间做的,但是做的很专业。

“业余的东西”只是你硬扣上的解释,shaolin原话可没这个意思。
BUG报告应该用中性的词语,准确地描述问题,不应该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任何开源团队都不会接受“恶毒”的报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rt-thread团队利用业余时间开发,并将几乎所有核心源码和开发使用文档开放给开源社区,这个能释怀你所谓的心胸吗?
你们的位置就没有摆正。
你的这种解释固然可以说可敬,无偿奉献,免费等等;但是同时可以解释为“这是业余时间做的业余的东西”, 如果给人以这种印象,那么你们的心血就白费了,我相信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比较好的态度是:这虽然是业余时间做的,但是做的很专业。
-------------------------------------------------------......

不要说“任何”。

专业的意思是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事情”上,而不是“态度”上。

网友:
一个发现的BUG, 问题就解决了一半;而有人给你们挑BUG, 这是好事,不用蹦起来,好像受多大委屈一样。
------------------------------------------------------------------------------------------------

TBN1,我同意你的说法,有人挑BUG是好事,而且是非常好的事情。问题是楼主对于BUG的渲染过于夸张,从RTT官方论坛,一直到这儿,我至少在三个地方看到了同样的BUG信息,标题很夸张,并且我看到在官方论坛已经及时给出了回复。对于这样的行为,我觉得很郁闷.作为作者,也当然有义务及时出来澄清事情经过,让大家看的更客观。
如果在被人打了巴掌以后还能告诉自己集中精力,继续瞒头做事,不闻不问,我想我是没有这能力的.

网友: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吧。

不是要求你不闻不问。你必须有反应。

是用一种客观的态度来处理。你可以说:昨天已经看到了,简单提一下其中的影响和你们的解决方案。

如果是这种答复,我认为比现在这种更好。你的答复实际上并不是只对对方,而且是对其他对RTT感兴趣的人。

那样,你就显示了你的信心,气度。

周围的人是有眼睛有思想的,我认为这种态度更能赢得人心。 而不是他来挑衅或言辞激烈,你就用同样HOT的语气对付回去。

任何争吵一定是双输。我相信你不在意他输不输,那么你在意你赢与输么?你认为只有用同样的语气回复回去,你就赢了么?

这仅仅是我一家之言了。

楼主:
都是些什么嘴啊!难道我就是你们说的“恶毒”的家伙了?我现在开始怀疑你们对于RTT发展的看法了!太功利太不可一世了!
把帖子贴这里是因为ourdev论坛人气足服务器稳定,看这所谓的RTT官方网站访问速度慢,而且发了帖子经常就刷新见不到。所以才移到这里来,如果可能,以后发现的BUG都会在ourdev论坛贴出来,不会再去“官网”了。我并没有渲染BUG,只是你们用带有感情_色彩的眼光看来就感到受委屈受打击罢了,这个标题再普通不过了!如果这点“刺激”都受不了,我真对你们没指望了!

网友:
我是假设你是恶毒的。我当然知道,你不恶毒,就只是你的语气比较冲,而他们的确比较年轻而且信心不足。

希望你不断地挑出BUG来, 那是对他们成功最大的帮助, 也是对他们信心的逐步锤炼。

中国技术好的人不少,能成事的不多,原因很多是EQ方面的问题。既然他们都做到这步, 那就再帮一把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是些什么嘴啊!难道我就是你们说的“恶毒”的家伙了?我现在开始怀疑你们对于rtt发展的看法了!太功利太不可一世了!
把帖子贴这里是因为ourdev论坛人气足服务器稳定,看这所谓的rtt官方网站访问速度慢,而且发了帖子经常就刷新见不到。所以才移到这里来,如果可能,以后发现的bug都会在ourdev论坛贴出来,不会再去“官网”了。我并没有渲染bug,只是你们用带有感情_色彩的眼光看来就感到受委屈受打击罢了,这个标题再普通不过了!如果这点“刺激”都受不了,我真对你们没指望了!

1 你觉得这个标题再普通不过,可惜那只是你的看法,包括我,ffxz,shaolin等很多人都觉得你这个标题小题大作了,咱不说标题党,至少人家看了这个标题第一反应是什么?是觉得rtt问题多多,还是想去解决问题?你希望大家都来解决bug,现实么?恐怕适得其反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开发者都反对你这个标题的原因,仔细换位思考,再想不通就是你EQ太低。

2 关于bug本身,这不是争论的焦点,各位争吵的时候别再跑题了,说什么rtt团队对待bug的态度有问题啥的,越说越离谱。你花钱买了windows,你可以去骂gates,但是你要骂rtt的话,请提交代码先!否则你没有资格。注意我说的是“骂”是指上面诸如“你们心胸狭窄”“你们位置没摆正”“你们遮遮掩掩”之类,就好象用着盗版还在骂windows不稳定的那类人,没意思的。当然了,合理的建议是毫无问题的,所以  我赞成你这个帖子的内容,但是不赞成你帖子的标题,原因见1.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假设你是恶毒的。我当然知道,你不恶毒,就只是你的语气比较冲,而他们的确比较年轻而且信心不足。
希望你不断地挑出bug来, 那是对他们成功最大的帮助, 也是对他们信心的逐步锤炼。
中国技术好的人不少,能成事的不多,原因很多是eq方面的问题。既然他们都做到这步, 那就再帮一把吧。

即便你很牛,也不要总是把自己放在那么高的位置上,做技术的尤其忌讳这一点。
您再多了解一点rtt,比如加到群里面大家聊聊天,就会觉得您现在的这种看法是多么的想当然,多么的浮于表象。
从您的帖子来看,您似乎把“看不得别人说rtt不好”和“给rtt提交bug”等同起来了。于是得出结论rtt的人都心胸狭窄,还需要“帮一把”,而事实上去rtt论坛看看,那些bug提交的帖子里面也都是在讨论和解决问题,如果人家提交bug就等同于说他不好,那斑竹简单的删除帖子不就行了,留下的全是夸奖,多好呢,呵呵。

网友:
我说你们位置没有摆正,意思不是说你们自高自大了。

而是:
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 丧失主动权, 变成一个受害者或者受压迫的小媳妇之类的, 然后眼泪汪汪说自己怎么不容易。 。

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是恶毒的,他就渴望你跟他争吵或者反应过度。

位置摆正该怎么摆正? 就是抓住主动权。

抓住主动权就是把话题引到BUG和解决方案去。而不是谈论态度之类的。这样,即使对方恶毒,也无法纠缠下去。继续纠缠到技术里面没有意义,也对你们毫无损害。

这才是主动把握谈话方向的好方式。

LZ是一个比较奔放的人,说话也不讲究,但是这一类也是很容易和别人成为朋友的人,所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我是假设你是恶毒的。我当然知道,你不恶毒,就只是你的语气比较冲,而他们的确比较年轻而且信心不足。
希望你不断地挑出bug来, 那是对他们成功最大的帮助, 也是对他们信心的逐步锤炼。
中国技术好的人不少,能成事的不多,原因很多是eq方面的问题。既然他们都做到这步, 那就再帮一把吧。
即便你很牛,也不要总是把自己放在那么高的位置上,做技术的尤其忌讳这一点。
您再多了解一点rtt,比如加到群里面大家聊聊天,就会觉得您现在的这种看法是多么的想当然,多么的浮于表象。
从您的帖子来看,您似乎把“看不得别人说rtt不好”和“给rtt提交bug”等同起来了。于是得出结论rtt的人都心胸狭窄,还需要“帮一把”,而事实上去rt......

很不幸的是,我认为在对待别人“恶毒”问题方面,的确可以做你们的师傅,或者低调一点说:叫给你们提供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我是假设你是恶毒的。我当然知道,你不恶毒,就只是你的语气比较冲,而他们的确比较年轻而且信心不足。
希望你不断地挑出bug来, 那是对他们成功最大的帮助, 也是对他们信心的逐步锤炼。
中国技术好的人不少,能成事的不多,原因很多是eq方面的问题。既然他们都做到这步, 那就再帮一把吧。
即便你很牛,也不要总是把自己放在那么高的位置上,做技术的尤其忌讳这一点。
您再多了解一点rtt,比如加到群里面大家聊聊天,就会觉得您现在的这种看法是多么的想当然,多么的浮于表象。
从您的帖子来看,您似乎把“看不得别人说rtt不好”和“给rtt提交bug”等同起来了。于是得出结论rtt的人都心胸狭窄,还......

从rtt论坛抓一些bug提交凑到一起,然后附上这样一个标题,这种做法看上去似乎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在“提交bug”,实际作用却适得其反,用“恶毒“来形容并不为过,您不但无视这样的行为反而为这种做法提供辩护,要么是您EQ低下,要么是您本身立场就站在rtt的反面,不管从哪里说你都做不了师傅,甚至朋友。

网友:
嗯嗯,个人觉得心理上还不够成熟,才喜欢以惊悚的标题来表述一个寻常的问题而且,再三重复。哗众取宠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我是假设你是恶毒的。我当然知道,你不恶毒,就只是你的语气比较冲,而他们的确比较年轻而且信心不足。
希望你不断地挑出bug来, 那是对他们成功最大的帮助, 也是对他们信心的逐步锤炼。
中国技术好的人不少,能成事的不多,原因很多是eq方面的问题。既然他们都做到这步, 那就再帮一把吧。
即便你很牛,也不要总是把自己放在那么高的位置上,做技术的尤其忌讳这一点。
您再多了解一点rtt,比如加到群里面大家聊聊天,就会觉得您现在的这种看法是多么的想当然,多么的浮于表象。
从您的帖子来看,您似乎把“看不得别人说rtt不好”和“给rtt提交bug”等......

嗯,怎么说呢,我希望你们成功。

你们有三个有利:
1。中国从单纯生产逐步升级到研发
2。中国的工程师最多, 好学生都去当工程师了,不象老美,都去做律师,医生,金融了。
3。目前控制市场有从8位到32位的转变。

机会很好了。

至于你说不公平,是的,我不公平。我不去苛求批评你们的人,而是希望你们的心血能够成功。所以, 苛求你们,是因为希望你们成功的缘故。

你们有机会成为控制领域里面的LINUX, 好好干吧。到目前为止,你们是最接近这个目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你们位置没有摆正,意思不是说你们自高自大了。
而是:
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 丧失主动权, 变成一个受害者或者受压迫的小媳妇之类的, 然后眼泪汪汪说自己怎么不容易。 。
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是恶毒的,他就渴望你跟他争吵或者反应过度。
位置摆正该怎么摆正? 就是抓住主动权。
抓住主动权就是把话题引到bug和解决方案去。而不是谈论态度之类的。这样,即使对方恶毒,也无法纠缠下去。继续纠缠到技术里面没有意义,也对你们毫无损害。
这才是主动把握谈话方向的好方式。
lz是一个比较奔放的人,说话也不讲究,但是这一类也是很容易和别人成为朋友的人,所以呢。。。

您自我感觉是相当好,面对着众多年龄未知技术能力未知的成年人都可以教导大家如何摆正心态,如何抓主动权,什么样才是好的谈话方式,并且不惮把自己摆到一个“师傅”的位置对大家(未必都是年轻人)做出一番谆谆教诲的姿态,不得不令我对您竖起大拇指!

我只想问,这就是您所谓成熟和低调的表象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我说你们位置没有摆正,意思不是说你们自高自大了。
而是:
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 丧失主动权, 变成一个受害者或者受压迫的小媳妇之类的, 然后眼泪汪汪说自己怎么不容易。 。
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是恶毒的,他就渴望你跟他争吵或者反应过度。
位置摆正该怎么摆正? 就是抓住主动权。
抓住主动权就是把话题引到bug和解决方案去。而不是谈论态度之类的。这样,即使对方恶毒,也无法纠缠下去。继续纠缠到技术里面没有意义,也对你们毫无损害。
这才是主动把握谈话方向的好方式。
lz是一个比较奔放的人,说话也不讲究,但是这一类也是很容易和别人成为朋友的人,所以呢。。。
您自我感觉是相当好,面对着众多年龄未知技术能力未知的成年......

嗯,你在逼我说这句话么:“不过是看你们值得帮助,所以才高调帮你们,看来我错了”?

我告诉你,我只读了一遍RTT的手册。但是我对RTT的前景和评价,恐怕是比你们自己心里的前景和评价都高。

而且,我非常自信我的眼光。

网友:
嗯,你在逼我说这句话么:“不过是看你们值得帮助,所以才高调帮你们,看来我错了”?

送您一句话
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

网友:
各位就此打住吧,有气的都消消气,mbbill也不需要再发一些过火的言论了。另外请TBN1自重。

最后总结下帖子:
01. lz发帖。
02. 因为我并不知道lz是否是shellstudio,并不希望再重复类似的攻击帖,所以仅以就事论事的方式在RT-Thread论坛进行回复。
03. 后面的回复中,我的态度明确表明,RT-Thread是踏踏实实做事的。这个帖子没删除也能够说明我们的态度。
04. 因为后来发觉可能lz就是shellstudio,所以在25楼我做了些过程的说明,或许说的稍微多了些,不过lz在1楼也承认了吸引眼球的事实。
05. 28楼TBN1在BUG以外无缘无故的提出了心胸的问题。
06. 32楼TBN1从shaolin的答复引申出“业余时间做的业余的东西”问题,以及后面的“恶毒的家伙”
07. 35楼aozima已经很明确的指明了,要冷静
09. 38楼TBN1引申出“实际利益”
10. 39楼我发的,关于TBN1利益取向的问题,后想不太妥,何必呢,删除了。
11. 37楼我提议TBN1能够接手bug trace、errata sheet,40楼TBN1无故而言它,没时间处理。
12. 42楼gzhuli也相同的指出了shaolin并没引申出“业余”的事情。
13. 45楼TBN1转出了 “问题处理” 的事
14. 46楼,小回复下,RT-Thread的网站确实慢如蜗牛,特别是最近新设计网站后。只是,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RT-Thread做为一个非盈利的组织,没法搞定论坛的备案,国内网站空间。。。
15. 51楼,很遗憾,TBN1给我们带来的是一大堆的麻烦,请自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