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傻孩子关于《深入浅出AVR单片机》第468页14.11节的问题

楼主(2010-05-01):
傻孩子:我没学avr单片机,看过你写的深入浅出,书后面关于c语言内容让我颇多,同时也有些疑问。《深入浅出AVR单片机》第468页14.11节主要讲底层硬件的封装,书本上通过编写硬件初始化模块、硬件驱动模块配置而成,在这里我就不理解,在初始化和驱动模块中是不是要把单片机里面的特定资源如串口、中断及外围硬件的初始化驱动全放进这两个模块里面,如果不这样话,那以后用到时还要编写?如果要这样的话,以后写相关程序时并非所有模块都用到,那还要把没用到的删掉,这样岂不是挺麻烦,感觉比不上一个.c文件对应一个.h文件好用?或者作者讲这些主要是要体现“模块分层下的头文件包含”思想?本人刚学单片机不久,并且对c语言还很生疏,忘傻孩子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每一个功能编写一个.c和.h文件,用到那个功能,把.c和.h文件包含进来就行。看傻孩子在论坛发表的例程,为了移植方便,硬件相关和硬件无关的代码都是分开写的,一开始看起来确实不方便,要打开很多文件,但习惯这种编写习惯以后,以后使用就很方便。
    我也正通过《深入浅出AVR单片机》学习单片机,不过刚开始还在看前面的章节,看了你的帖子,我打算先看14章了。
大家一起学习。

楼主:
我以前没写过较大点的程序,一直都是用一个.c文件对应一个.h文件,各个功能模块感觉很清晰,缺点就是文件包含比较杂乱,现在尝试下傻孩子这种写法,学习中……

网友(2010-06-01):
《深入浅出AVR单片机》第485页FLASH ROM地址的问题。M48/88/168应该分别是4/8/16K的FLASH存储空间的啊,怎么地址分别从0x000到0x7FF/0x0FFF/0x1FFF呢??

网友:
注意要点:理解到了才是学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知道了 指令是两字节为单位的  呵呵 谢谢了

网友:
傻孩子,467页提到的层次内部使用的全局头文件和层与层之间使用的总头领头文件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可以一样,也可以不一样。不过我推荐不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