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 MDK编程,空操作的指令是什么

楼主(2010-05-01):
网上查有的说是__asm{NOP;},在intrins.h里
可是这个文件在哪里?

网友:
是_nop_()吧,你到安装目录搜索intrins就有了

楼主:
一转眼帖子被挪了。。。我在用KEIL MDK对LPC17XX编程
问题找到了,__asm("指令");这种语法是内联汇编(inline assembly)的语法。而RMDK下,内联汇编仅支持ARM汇编语言,不支持Thumb或者Thumb-2汇编语言;但内嵌汇编器支持Thumb和Thumb-2。

__asm放到一个单独的子函数再被调用就没问题了

网友:
查查Keil MDK的手册吧,空操作_nop_()是内联的,由编译器支持,没有声明,可以直接用

网友(2014-11-19):
LZ正解,但是貌似直接就可以调用,无需在做一个子函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