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个松下的步进电机,谁有它的详细资料?

楼主(2010-05-01):
今天在电子市场买了一个步进电机,40块钱,不知道算不算贵
看上去成色还好,不知道是不是拆机的
标签上写的是

42SHA34B3R8
4.6V  1.2A  1.8deg
Panasonic  JAPAN
17DEC98NC

接口是六线的插座

百度上没有任何资料,Google上也只有一个ebay的拍卖链接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上面不是写了吗,1.8度的步进电机嘛,你自己看看那是几条线的?

网友:
说实话国内市场上松下的步进电机并不多见,这个电机可能是从机器上拆下来的
/////////////////////////////////////////////////////////////////////////
型号        性能
                           步进电机控制芯片
TMC 262        高性能步进驱动芯片,最大驱动电流6A;60V驱动;细分为256;step/dir控制信号输入;具有动态电流调节功能,可避免丢步;具有力矩位置反馈功能多项专利
TMC222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TMC223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StallGuard功能
TMC428        3个电机控制芯片;SPI或step/dir控制信号
TMC454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406,classic/SPI/SD
TMC457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2048;classic/SPI/SD
TMC401        信号转化芯片 SPI---STEP/DIR;42细分
                   编码器信号处理芯片
TMC423        3路ABN编码器处理芯片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TMC23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3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4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TMC24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3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TMC332        适用2相或3相步进电机;自动高速;运动平稳;细分数2相256细分,3相171细分;S/D接口;ABN编码器输入
                     无传感器直流无刷驱动芯片
TMC603        3相BLDC;20A;12-50V;无需Hall换向

网友:
铭牌不写的吗,
4.6V  1.2A  1.8deg

看大小和参数,感觉就是普通的打印机用的,所以这价钱,汗一个。

6线那万用表量量吧,接成4线或6线肯定都能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还是用万用表测测线吧,估计是六线两相的
最后还有个疑问,这玩意到底值多少钱???

网友:
最多10元!!!
sanyo 103-771-2241 57电机新的30元!

楼主:
我靠,电子城的都开天价啊,奸商

网友:
5~8 块

网友:
25块   一个EPSON迷你形 票据打印机   内有 步进电机一个 直流电机一个  切纸器 一个   机架及滚桶什么的  就在垃圾佬哪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