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2215C电机配1060三叶桨可行吗

楼主(2010-05-01):
AX2215C  KV800电机配1060三叶桨可行吗  今天下午装机飞了一下 全重850克 大约飞到7-8分钟时有一个电机和电调的连接焊点化了 机子一下子翻身 电调很热摸不上手  还好没有任何损坏 连桨也没坏  请问各位老大是什么原因 谢谢了

网友:
是否虚焊  或者mos管内阻较大

楼主:
没有虚焊呀

网友:
其它电调会不会很热?我也这段时间也是这样。其它三个电调不热,就一个特别热。

楼主:
我是四个电调多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