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参考avr450设计铅酸充电器遇到PWM控制不正确问题

楼主(2010-05-01):
现在在设计一个铅酸充电器,充电电路如附件,首先想问下这个版块的充电器充电电路的设计相比avr450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为了测试,断开电感,直接在SI4425的输出D端接了1.5k电阻到地,现在用PWM控制SI4425,发现输出地4425的D端PWM波形与单片机控制的占空比不同并且差距很大,
SI4425的G端波形高电平上升时不能立即到达高电平,而是逐渐升到高电平。这样的后果导致了SI4425的D端输出的占空比改变,即把缓慢升到高电平的一端认为低电平了。
做过充电器的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驱动能力不够?
还有,这个电路和安哥的那个控制有什么区别,安哥的相比这个有什么优点?

参考avr450的充电部分(原文件名:SI4425.JPG)

安哥的设计(原文件名:TPC8103charge1.JPG)

参考avr450的SI4425的G端波形(高电平部分有失真) (原文件名:4425_G2.jpg)

参考avr450的SI4425的D端波形(G高电平部分失真导致输出占空比改变)(原文件名:4425_D2.jpg)

楼主:
是不是cool帖  充电小组会谈纪要--MOSFERT的选择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60392&bbs_page_no=1&bbs_id=1026

说的G级的电容原因?所以波形失真?还有2A的电流,安哥的充电器散热如何,MOS管会不会很热?

楼主:
想问下安哥的推挽设计能不能使TPC8013的G极的电压是比较归整的方波,而不像1楼的波形那样失真。

网友(2010-06-21):
将原图D2改至D1之前 (原文件名:ourdev_550951ed.jpg)
问一个低级的问题,不要见笑。如果把图中D2改在D1之前,效果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