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利用引脚的高速电平变化驱动三极管或者是场效应管发射无线信号呢?

楼主(2010-05-01):
如题,刚刚有这个想法,不知道是否可行?
利用CPLD的高速电平变化来发射射频信号来驱动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通过天线发射,这样就很方便编码调制了。接收端只要一个本震、混频就可以检出调制的信号,调频方法,或者通过一定时间的通断、比如说串口的信号,这样接收端只要一个二极管检波就可以解调出信号。
比如是738KHz,哈哈,打个比方,时间上完全来得及了。
需要注意的地方射频会引入干扰从引脚灌入,如何避免?
电源也同样会引入干扰,需要加电感去除。
欢迎来拍砖啊哈!先声明,本人不会CPLD的,刚刚要准备学一下(是被迫学一下)。
学会了CPLD一定要搞个实验看看。

楼主:
先做个板凳,阻抗匹配也许要用到变压器了。

网友:
你是说幅度键控ASK?

楼主:
恩,不知道有人尝试过没!
其实我感觉也可以调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不知道有人尝试过没!
其实我感觉也可以调频的。

模型比例遥控AM方式其实就是ASK

楼主:
这个方法不知道是否可行、从电路上来讲只要避免了发射电路带来的干扰影响CPLD工作就是可行的。接收解调电路相对也比较简单。加入AGC电路的话完全可以输出数字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不知道是否可行、从电路上来讲只要避免了发射电路带来的干扰影响cpld工作就是可行的。接收解调电路相对也比较简单。加入agc电路的话完全可以输出数字信号。

不一定,键控的信号最好是用NRZ,不然解调后基带直流成分放大过电容式对后面比较判断有不利影响。比例遥控比较特殊,基带直流变化不大,但是普通串口信号状况就没这样好了,直流成分变化大

楼主:
CPLD调频也应该不是问题!几种调制方法都试试就能够找到最合适的方法了。我认为这个方法还是可行的。

网友:
你的“高速电平变化”是方波吧?这个不可以作为发射信号源,会产生大量的谐波。

网友:
理论上我感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就类似于红外的编码一样。

网友:
LZ的基本思路是可以的.

从前的很多对讲机,就是先生成一个方波,然后经过功率放大和滤波,再经过陷波电路后发射信号的.

网友:
要注意码型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