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推荐一种总线形式,想实现32个采集节点10K采样率的16位数据上传。。

楼主(2010-05-01):
一共32个采集节点,每个节点都是10k采样率,16位数据。。

有什么总线可以在连续采集的同时让数据进行上传呢。

不能用以太网。。麻烦大家帮忙推荐下。。用485不知道可以吗?

对了。。每个节点之间的距离大约6-7米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n bus

32个节点。。每个都是10K采样率。。CAN总线能带得起来吗??

网友:
32*10K*16=5120K.
如果加上包头,校验,握手等等的话.....,恐怕要10240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32*10k*16=5120k.
如果加上包头,校验,握手等等的话.....,恐怕要10240k了.

是啊。很头疼。不知道什么总线可以完成。。

网友:
485显然不行
估计只能点对点了

网友:
网络或无线啦,用无线最好不用布线

网友:
最方便的还是以太网了

楼主:
嘿。。这个问题是很头疼。。

我目前想的是。。想用高电压,直流48V左右。做差分信号传输。。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
不知道用高压是什么意思

楼主:
差分传输啊。。感应两条线的压降。。电压提高点啊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以太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不能用以太网呢?

受环境限制啊。。以太网线太多。。而且不能用无线。因为。。真空。。

网友:
大哥,真空也可以使用无线的

网友:
用PROFIBUS虽然速度可以上12M,但是楼主还是无法控制采样率,而且上传到电脑的话,这么大的数据量一秒640000字节,建议你作个USB数据集中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哥,真空也可以使用无线的

放在水里啊。要不能不用吗。嘿。

网友:
又是真空,又放在水里,估计LZ是在做水冷核.反.应堆,鉴定完毕。

网友:
3G无线传输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又是真空,又放在水里,估计lz是在做水冷核.反.应堆,鉴定完毕。

。。没办法。。环境所限。

楼主:
。。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不能用以太网呢?
受环境限制啊。。以太网线太多。。而且不能用无线。因为。。真空。。

百兆以太网只用了4根线,还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不能用以太网呢?
受环境限制啊。。以太网线太多。。而且不能用无线。因为。。真空。。
百兆以太网只用了4根线,还行吧

32个节点。。。能只用一组网线吗?

网友:
节点太多,估计效率也达不到

楼主用VME总线吧,我朋友做核反应堆控制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以太网的话也只能用100MB,通常网卡的稳定效率能达到85%就不错了,10Mb的无法达到要求,而且双绞线方式为星型连接,32个节点还需要交换机,够麻烦。

其实8楼的是一个方案,支持10Mbps以上的485片子可以找的到——不知用专业电缆是否可以保证。

另外,如果可以的话,其实USB,1394也是一个方案(LZ:每个节点之间的距离大约6-7米)

网友:
ADM2487,16Mb,隔离的485.反正你不缺钱

网友:
无线模块加同轴线,听着有点变态

网友:
多模光纤。。。。我猜的。。。。

网友:
用红外啊,激光,都不要布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