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脑启动蜂鸣,需按下F12进入系统

楼主(2010-05-01):
RT,按下F12后,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内存条拔下后,又插上,问题照旧,用别人的内存条试试,还是叫。
各位大侠,帮帮我吧……

网友:
你的硬盘有问题

楼主:
硬盘有问题?
能说的详细点吗?我这没其他的硬盘可用,不是很方便拆别人的硬盘。电脑买的时间有2年了,如果真的是硬盘的问题,碎片整理还有用吗?或者说有办法拯救吗?

网友:
你把屏幕上的信息贴上来……还有叫声(几长几短?)
可能是bios的设置有问题或者bios电池没电
也可能是硬盘的s.m.a.r.t.记录显示硬盘出现了一些隐患,如使用时间超过设计寿命……随时可能挂掉。。你可以进入bios里设置忽略所有警报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笔记本电脑也是这样的,自从去年被雷击后,就一直这样了,响声很响,且响比较长的时间!

楼主:
好的,我回去后拍个照。其次,声音,是一直叫的,我不知道怎么说长短,没什么经验,只要你不按下F12,那么就一直叫下去。

楼主:
电脑启动蜂鸣器叫 (原文件名:DSC00058.JPG)
声音也录了,但格式是WAR的,上传不了,声音是一直叫的,中间有个间隙。各位大侠帮帮忙吧……

网友:
你应该按一下tab 看下图片后面的信息~

楼主:
我刚刚试了下,当电脑叫的时候,按下TAB键,直接进入系统,没有额外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