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难度问题!GMS和GPRS问题,关于网络时间

楼主(2010-05-01):
如何获取网络或者基站的时间,然后更新模块的内部时间呢?
我想实现自动校正设备时间的功能,请大家提供点思路。
我现在有以下几个方法:
1,通过GPRS连接时间服务器获取时间,这个方法需要GPRS流量,而且时间服务器可能还不是永久的
2,截取收到的短信的时间。

请各位高手出手99本人~~

网友:
超难,从来没听说过GMS是啥玩意

网友:
方法1
通过网络授时NTP就是,非常可靠的,成本又低
流量也就几百字节一次,没所谓的

偶的DTU内置这个功能,不使用多次回差修正,可以满足5秒内的校准精度
要毫微妙级别的,需要完整的支持NTP,并使用多次回差修正

方法2
外接GPS授时,硬件成本在那里,效果相当不错,但不能用在室内

方法3
使用铷钟,一次校准,持续运行后,免调;缺点是不能掉电,功耗大,造价很贵

楼主:
楼上的,
通过网络授时NTP是什么玩意?
能解释下吗?
是不是我自己的说的网络时间服务器啊??
还有这个方法具体怎么实现呢?有没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