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CS用AS可以下,通过JTAG也可以下,但是不能配置FPGA

楼主(2010-05-02):
最近两个2C5的板子出现这个问题呢:
现象描述:

1.用AS模式可以下EPCS芯片,提示烧写成功。但是从新启动后不能配置FPGA (EP2C5)
2.用JTAG可以配置芯片并正常使用,证明FPGA到芯片是好的
3.用JTAG设置转接后,烧写EPCS芯片,同样提示烧写成功,但是也不能使用。
4.换用一个USBBLASTRT是同样现象。
5.用该方法烧写EP1C3正常

问题:
1.2C系列芯片是不是要设置什么。我用的9.1版的软件,芯片是由EPCS1。在EP1C3上的能烧写成功
2.我也想不出了,反正现在很麻烦,配置不成功

网友:
这个是9.1版本的问题,你可以使用.sof文件转换得到.pof,然后通过AS下载,就可以了,这个我试过,可以用,还有一种方法是取消生成.pof的压缩选项,也就是不压缩,在settings里可以找到,不过没有试过

楼主:
请问将SOF转换成POF文件 是怎么转的?我的POF文件时自己生成的,直接选择到AS 下就可以添加,下载后没反应

设置不压缩后下载也没反应,

楼主:
最新情况:
将EPCS1换下后,改成EPCS4   配置正常

网友:
呵呵,再实验实验

网友:
按理来说产生压缩的bitstream应该可以在EP2C5上使用EPCS1的?不压缩肯定不行。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
1.我换成EPCS4后 可以配置2C5  软件设置压缩后,不能配置,取消压缩后,能配置
2.将该板上换下的EPCS1,焊接到1C3的板子上,可以正常配置。
3.用同样的方法,将我以前一个2C5的板子修好,将换下的EPCS1换到1C3的板子上。实验也是好的

现在我怀疑是软件版本的BUG 我的软件版本:

网友:
Q II软件的麻烦事还挺多的啊

网友:
本身EPCS1是支持EP2C5的,不过一定要在bit流被压缩的情况下才可以,文档描述:

但是压缩了之后还是不行(EPCS4已验证),猜想是不是还要进行什么软件设置才可以采用被压缩的bit流。

至于EP1C3为什么可以用EPCS1来配,我想其道理跟采用EPCS4来配EP2C5是一样的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身epcs1是支持ep2c5的,不过一定要在bit流被压缩的情况下才可以,文档描述:

引用图片
但是压缩了之后还是不行(epcs4已验证),猜想是不是还要进行什么软件设置才可以采用被压缩的bit流。
至于ep1c3为什么可以用epcs1来配,我想其道理跟采用epcs4来配ep2c5是一样的哈

但是现在又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 在2C5用EPCS4配置,其下载文件被压缩后,是不是配置的

1C3用EPCS1配置 没有试验过压缩后能否工作

网友:
╮(╯▽╰)╭,有里没资源,没办法验证,过段时间就可以有板子耍了,这些问题一并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