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空比和脉冲频率各控制步进电机的什么?

楼主(2010-05-02):
马老师,PWM波控制的步进电机,占空比控制速度,那频率又控制什么呢?一个脉冲步进电机就转过一个步距,每秒50个脉冲,步进电机每秒就转过50个步距,每秒100个脉冲,步进电机每秒就转过100个步距,这不就是速度吗?占空比和频率到底各控制什么?

网友:
结论1.占空比不控制速度.
结论2.频率控制什么,就是你的分析的结果.

网友:
直流电机可以用PWM控制速度,步进电机可以用频率控制速度。

楼主:
那PWM波的占空比控制步进电机的什么?

网友:
PWM的主要目的是让电流是正弦波,也就是细分。他的目的是减小步进电机的震动。简单地说如果你是用哪种恒定的高电平来驱动步进电机,那么低速情况下,因为步进电机每次都是全速从前一个位置到达下一个位置,因此,实际上步进电机所花费的时间会明显小于你的换相的周期,因此电机会出现震动。而PWM的目的就是让步进电机加速度别那么快,保证转子从老位置到新位置所花费的时间正好等于换相周期。并且在这个期间转子的转动速度是基本上恒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还没说占空比和频率各控制步进电机什么项。

网友:
难道我说的不清楚吗?那就在用更直白的话说一下,频率控制的是你转一圈的时间,而占空比(其实一般都叫平均电压)控制的是转子从一个位置转到另一个位置的瞬时速度。再不明白我就真没辙了,因为这个也不好说,我感觉我之前的解释应该已经够清楚的了。
PMW的主要作用是让电机稳定,而频率才是控制电机转一圈的时间。这样说你们应该能明白了吧?

网友(2010-11-04):
回复 网友A:

如何控制电机转动固定角度呢?比如一秒36度。

网友:
周期和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