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ortex m3在ucos-||上的移植。

楼主(2010-05-02):
1.为什么模拟启动时,汇编显示的向量表好像还是arm7的向量表格式呢?依次是RESET,UND,SWI,P ABT,D ABT,,IRQ,FIQ.我自己定义的向量表是根据手册的:第一项为MSP初始值,之后分别为各入口函数地址。而且模式也已选择cortex m3了。
2.执行SVC 0时,并不会执行到SVC的中断服务函数,而是:汇编显示为SWI 0,然后去上面提到的ARMY的向量表中获取SWI位置的中断执行函数。那如何执行SVC中断服务程序呢?
3.我在某函数中手工设置0xE000ED04中的PENDSVSET悬起位,但PendSV中断服务函数并未执行。那PendSV如何才能触发呢?

问题比较多哈。谢谢了~

网友(2013-04-30):
cpu 型号选择是否正确 ?

网友:
大兄弟,你能不能别这么搞笑,喝的水一口喷出来了,你把标题的两个英文部分对调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