幅度在1.5V--80V的正弦波如何整成0--5V的方波

楼主(2010-05-02):
用一个转速传感器测转速,出来的信号是幅度在1.5V--80V的正弦波,要整成0--5V的方波用用来计数,想用比较器,电源电压是5V,但信号电压范围太宽了,
不知道怎么办了,请高手来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二极管限幅,比较器整形!!!

网友:
电阻分压加二极管钳位,整形可以用40106,7414等史密特输入的门电路就可以

网友:
楼上的别光动嘴啊   用稳压二极管整成方波???围观下

楼主:
2楼的兄弟,能不能给个电路看看呀

网友:
电阻加稳压二极管 再加7414 或者比较器!基本就可以实现 你要滤波的话就现在加点东西就实现咯!我也是菜鸟!说说而已!

楼主:
是否是这个图片,如何确定电阻值和二极管,保证正弦波波峰值在1.5V到80V 之间都能检测到高电平

网友(2019-10-25):
刚好也遇到这个问题,大家有好的解决方案嘛?

网友:
上图基本体现了国内电子工程师的水平。

网友:
我也是国内的水平

网友(2019-12-24):
过零比较器,输入端限幅保护

网友:
你这个是用在发动机测转速吧

网友:
过零比较器容易导致误动作,应该用迟滞比较器。

网友:
相位差允许多少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