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H桥驱动电路,有些问题,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2010-05-02):
先上原理图
   4个N沟道的MOS管选用采用IRF640N,手头上只有这个了,基本参数Vds=200V  导通电阻0.18   Id=18A.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51064.pdf(文件大小:374K) (原文件名:IRF640.pdf)
   用MC34063进行升压,根据你的需要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纹波系数等 改变相应的电阻,电感即可。不用自己算的有软件自动生成的 网址如下:http://www.sooic.com/Regie/Regulator/SwitchRegulator/InductorRegulator/MC34063-Calc.asp
   再用4个NPN的三极管做反相去驱动,开始只用了2个三级管去驱动上面的两个MOS管然后下面的直接用单片机去驱动,发现5V去驱动下面的两个管子还是不行,下面两个管子发热,后来就改成了四个MOS管都用三极管驱动了。
   PCB图:

问题:
  1: 因为加了三极管反相,所以三极管的控制引脚不能悬空,否则就短路了。最好是做逻辑电路,跟298和33886这些片子一样。
  我们是把用它做了小车驱动的,只用了半桥(Q1和Q4)因为小车是循迹的没有用到后退功能,所以把四个控制端直接接了上拉电阻(图中没画比较简单就是把J3的四个控制线加4个上拉电阻到逻辑电平),用起来也有点问题还是在开启电机的一瞬间会出现大约5秒的短路,并且是有时有有时没有,概率事件,呵呵。还是电路有问题。后来我直接把没有用的半桥的两个MOS管(Q2和Q3)的g极直接接到了地。问题的解决了,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4个控制端都接了上拉电阻到3.3V的逻辑电平,并且Q3和Q2的控制线都没接到单片机上。为什么开电机的一瞬间Q2和Q3会导通而短路的。下午还是来做个逻辑电路试试。
  2:至于这个电路能做到多高的频率,还没测试过。我们又的周期是10MS也就是100HZ没有丝毫的发热。

楼主:
现在没时间  顾不上这个  过段时间再回来解决遗留的问题,这是欠的债,迟早是要换的。

网友(2010-07-18):
还是很可以的,感谢

网友(2011-08-15):
这个电路有大问题,一是输入电压范围有很大局限性,二是驱动能力严重不足。我认为要弄H桥驱动的话最好还是用专业的驱动电路,自己用简单电路搭的驱动电路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
最好加上互锁逻辑,防止4个管子同时导通烧电源或烧管子.

网友:
频率不高的话应该可以,34063限制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