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EP2C8Q配置问题

楼主(2010-05-02):
我用的是EP2C8Q208C8N,配置芯片是EPCS4,在用JTAG下载线烧写.pof文件时,提示:Current programming hardware dosenot support active serial Programming programming mode
  请问可以用JTAG下载线和ASP插座来把.pof文件下载到我的EPCS4中去吗?试了好几次,不知问题出在哪里?之前已经通过JTAG下载线通过JTAG插座完成了直接下载,不过一掉电会丢失!

网友:
AS模式可以下载pof到EPCS;JTAG模式下载jic到EPCS;都可以固化程序,掉电不丢失。具体步骤可以参考我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