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锂电池重利用,参考原理图和PCB以及实验,悲剧了两个电源

楼主(2010-05-02):
手机电池一大堆,能利用起来最好. 比如给玩具供电,给剃须刀手电供电,做移动电源等. 特凑电路一副. 鉴于手机电池有保护电路, 充电电路用最简单的. 升压用34063,但要升的比较高,电流也小.

禁止用于没有保护的电路. 外接电压要>6v(否则限流电阻很快烧毁).
1. 一般玩具估计3.xV凑合用,不用升压
2. 多块电池采用串5819的方式并接,同时充电电路单独分开,元件一路约1元(淘宝估价).
3. 单面板这么布线比较大,双面+smd估计才能做小
4.考虑到万用表和各种精度问题, 截止电压调整到4.18V,凑合用,不求精度.
5.所以内阻大的冲到4.1V就不错了,80%? 无所谓
6.实验充电电流18x mA, 300-400ma应该没有问题.就是tip41太烫了,效率太低. 9V供电应该好些.

截止电压就是开路的时候测,调整R3到截止电压即可.

经过面包板测试,充电电路凑合用了,只是接近4.2-0.4的时候就会转成(估计是)脉冲电流就慢了.

sch基本完成(没有标值还),pcb就没有完成了,别嫌丑. 2.5x5(cm),真的太大.

网友:
充电么?三星座充改装的应该是最高性价比,性能最好,价格最便宜(2-5元)。充电电流>1A,充电采用预充 恒流  恒压(单片机控制),有利于保护电池且充电很快。强烈建议楼主用这种模式……如果是傻瓜式的充电么,怎么都行。

三星座充在玩家的地位,无人能及……

网友:
三星 座充 电路图 (原文件名:三星 座充 电路图.jpg)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本意是做个电路和电池绑在一起. 充电的时候可以直接接6-12V的电源充电. 可以放入剃须刀,玩具车,以及各种乱七八糟的玩具里重新利用旧手机锂电.个方面要求都很低, 就是要小些(显然没有达到目的). 并且可以多块并联, 可以同时充电所有电池.

三星座充我看到过,大家都在玩,我有,我也有安哥赠送的套件,哈哈.

这个图是非常NB的eagle画阿,当然PCB做的差了些,就是定了下布局看看大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原本是用2976、2596给电池充电的,后来一直用三星座充改装来充的。
锂电吧,我有3 4十个吧,实在无聊的时候就把房间等关了烧电池。

楼主:
一般旧电池,内阻较大, 导致led1很快熄灭,也就是横流充电很快结束. 要想冲的比较满, 需要很长时间.并且没指示灯. 在Q1 基极和tl431 C极串接一个绿色灯,可以看到什么时候转为恒压充电, 但是旧电池内阻大, 即时绿色灯亮起,离充满还有很长时间. 只要断开充电,电压就下降到3.8xV甚至更低.

简单电路无法对旧电池做快速的充电, 没有简答办法补偿各种不同的内阻. 有么?

tip41c发热量很大,12V VC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阻大基本无解吧,可以恒压,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小电流长时间充电对锂电池的性能危害很大。所以锂电池内阻大了就不好办了,虽然可以想办法充满一点,但是却加速了电池的老化。

楼主:
300ma 横流, 恒压阶段降到100ma内的时候一般到3.9xV了,大概需要1-3个小时(<1500mah), 这是一个还算可以的(?)万能冲....

楼主:
手头有个万能冲, 没有拆开看,充电电流只有100ma, 空载4.4V. 随不发热,又携带方便,但是估计更损电池.

网友:
关于充电,论坛有专门的谈论帖子的。

反正万能充很损电池的,而且真的太慢了,根本受不了。像我,两节2200mah节电池在手电能点20分钟,用万能充起码充24小时……还玩毛。

如果是真的充电的话,恒流1C,充个3、40十分钟,然后转为恒压等。这样一般2个小时以内就能充满一节了。

楼主:
是的,不过这个针对废旧电池也差不多了.  本来想试试9V的VCC,找了两个一样的标有"CONFOR"的电源, 结果只是插上插座,5秒钟后就彭,后来注意到是110V电源.... 悲剧了( made in china, ft).  这么不经折腾阿...

很好的样子,也挺重,拆了,有漆包线了....

网友:
漆包线千万别拆下来,我上次拆了一个变压器,然后变成了一抽屉垃圾……不过110V插200烧掉也有点怪,这么快就饱和直接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