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PROGISP中还是显示我的USBASP没有连接呢?

楼主(2010-05-03):
最近淘了一个USBISP,驱动能装上,设备管理器中也能显示USBASP已经连接,但是打开PROGISP1.68后却显示找不到编程器,再试试zhifeng的PROGISP1.72还是一样找不到编程器。谁能帮我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你单片机上电了吗?连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
上电了,后来发现是ISP排线接触不良。谢谢FZKQI!

网友(2011-10-16):
我也遇到过

网友(2013-02-01):
我也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网友(2013-08-09):
首先安装好驱动电脑能识别,然后我删除progisp根目录下的两个libusb0文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