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骚] 给OMAP3核心板做了个底板,XC3S50AN+DDR,能推TFT 24位色17、19、22高分大屏。

楼主(2010-05-03):
配置:
核心:OMAP3530,cpu可以跑720Mhz,dsp 430Mhz,128MB NAND+128MB DDR
图像:XC3S50AN + DDR SDRAM,带宽最大到0.5GB/s, 输入可以支持24位色1280x1024@24Hz,1440x900@24Hz,1680x1050@15Hz,输出1280x1024@60Hz,1440x900@60Hz,1680x1050@60Hz,双通道LVDS。
音频:TPA2008,2W的D class。
USB-HUB: USB2512,直接从OTG括了两个HOST口,Slave就不能用了。
其他:用了片Mega88挂在i2c上,用于控制屏幕开关,背光亮度,声音音量,红外遥控接收,LED指示灯什么的。
另外还用了片LIS35DE加速度计。

网友:
学习,双面板上跑DDR比较强
想学习一下布线

网友:
拿来做什么呢

网友:
核心板是天莫500多那个?是接LVDS的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双面板上跑ddr比较强
想学习一下布线

同。想学习DDR能跑到这个速度还稳定的2层板布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学习,双面板上跑ddr比较强
想学习一下布线

同。想学习DDR能跑到这个速度还稳定的2层板布线。

=======================================================================

我也是胡乱画的,好在它确实是正常工作了。
因为用FPGA可以随便调管脚,所以把信号全布在了正面,背面是地平面,做了0.8mm厚的板子,让信号线与地平面距离能近一些,算下传输线阻抗,接上端接电阻,等长没有太注意,因为算了下发现这么点的长度差距所产生的延迟在这个速度上对时序影响不大,大致画了下相差在几十个mil左右,于是就这么跑了.....
其实速度还好把,一百多兆我感觉基本乱画就可以。之前还画了一个端接电阻也没有放的双面板子跑DDR,在FPGA里调整了下时钟,也跑到了这个速度。

楼主:
回复 【6楼】 fengpc
核心板是天莫500多那个?是接LVDS的屏吗?

======================================================

是啊,看天莫那个小巧可爱于是买了一块,用着也还不错。
接的是LVDS屏幕,直接用的xilinx的参考设计的代码,我把它改成双通道的也可以用了。

网友:
有没有移植系统???

网友:
OMAP3不是带有内置的液晶控制器吗,你这个FPGA的显示控制控制器是怎么跟OMAP交互的?
是把FPGA自身当成OMAP的一个外扩IO设备,间接控制显示?还是FPGA把DDR内存直接映射为OMAP的静态内存?
如果是前者,好像不方便移植显示驱动;如果是后者,又失去了DDR高速的特性
好像没办法让FPGA和OMAP共享DDR内存吧!

楼主:
回复 【12楼】 redroof
OMAP3的控制器像素时钟最高只能有75MHz,推不了1280x1024这种高分辨率的液晶屏幕。但可以让OMAP3的dss出较低帧率的信号,在高分辨率下就无需那么高的像素时钟。FPGA在这里是直接收了OMAP出来低帧率的,扔到内存里,再用FPGA生成个高帧率的,同时从内存里读出收进来的像素数据,LVDS发给屏幕,这样也节省了一些处理器在运行时候的内存带宽开销。
比较类似于OMAP带的那个RFBI(Remote Frame Buffer Interface),一开始确实是想做RFBI接口的,因为懒得去弄OMAP3的RFBI驱动,就还是用了常用的parallel接口。
因为要同时收发1280 x 1024 x 24bit x (24+60)fps,一共要315MB/s,SDRAM不够用(32bit的够了,但嫌它脚太多),只好上DDR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12楼】 redroof
OMAP3的控制器像素时钟最高只能有75MHz,推不了1280x1024这种高分辨率的液晶屏幕。但可以让OMAP3的dss出较低帧率的信号,在高分辨率下就无需那么高的像素时钟。FPGA在这里是直接收了OMAP出来低帧率的,扔到内存里,再用FPGA生成个高帧率的,同时从内存里读出收进来的像素数据,LVDS发给屏幕,这样也节省了一些处理器在运行时候的内存带宽开销。
比较类似于OMAP带的那个RFBI(Remote Frame Buffer Interface),一开始确实是想做RFBI接口的,因为懒得去弄OMAP3的RFBI驱动,就还是用了常用的parallel接口。
因为要同时收发1280 x 1024 x 24bit x (24+60)fps,一共要315MB/s,SDRAM不够用(32bit的够了,但嫌它脚太多),只好上DDR了。

不错啊,你这个开源吗?我有个开源的OMAP3530的项目,核心板跑起来了,我在弄底板,如果开源,我会集成你的部分进去,或者你直接参与我这个开源项目也可以。

http://code.google.com/p/openomap/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V大和OpenOMAP仰慕已久,能参与进来很荣幸。这个其实还有很多修改的想法,您如果愿意就把它加进去吧,可能的话希望您能把JTAG几个脚直接给GPIO,之后我就能写个Linux下的FPGA配置和调试的驱动,省掉xilinx的下载线,能玩这颗fpga的人就多了。

先上个这个板子的原理图,FPGA的代码还有些小毛病先不贴了,解决完整理好会发布出来的。
Linux用的是TI的PSP,u-boot用git的最新版本,做了补丁在 http://code.google.com/p/devkit8000-unofficial-patches/downloads/list
Devkit8000和Mini8100都可以用的,官方的2.6.22内核确实有点老,跑新的dvsdk有问题。

网友:
呵呵,兄弟客气了啊,用select map吧,接个8位bus上去下载,比JTAG快很多,也方便。

谢谢你的支持,你这是个很好的扩展。我目前有个基于核心板的MID的底板快出来了,下个底板加你的这个设计进去。我本来就有想法加个FPGA上来,正好加上你这个了。

楼主:
图像终于正常了,上个图,手机抓的。

网友:
能不能来个刷图的视频演示?多谢。

网友(2010-06-28):
高!

18楼图片中,XC3S50AN芯片上,似乎有个金属东东,那是什么?散热的?

网友:
想学习DDR能跑到这个速度还稳定的2层板布线

楼主:
上个演示视频,试了下omap3的双framebuffer,很好用,第二个fb当overlay,可以在任意位置显示,还带缩放的功能。
视频里背景是SDL库中自带的例子testpalette在运行,前面的overlay上是mplayer播放的视频,从ps2游戏光盘里提取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1Nzg4MjE2.html

回复 网友E:
有点热,顺手拿了个铝块放上了。

回复 网友F:
布就是了,实际频率只有一百多兆。

网友:
>>> 布就是了,实际频率只有一百多兆。

好的,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看天莫那个小巧可爱于是买了一块,用着也还不错。
接的是lvds屏幕,直接用的xilinx的参考设计的代码,我把它改成双通道的也可以用了。

xilinx的参考设计 :

XAPP486 - 7:1 Serialization in Spartan-3E/3A FPGAs at Speeds Up to 666 Mbps
XAPP485 - 1:7 Deserialization in Spartan-3E/3A FPGAs at Speeds Up to 666 Mbps

http://www.xilinx.com/products/boards/s3astarter/files/s3ask_lvds.pdf

是不是参考这些 ?

网友(2010-10-13):
强帖一定要留名。希望楼主能把这些东西公开出来

网友(2011-05-16):
XC3S50AN+DDR LVDS屏

网友(2011-09-11):
我也做了个LVDS的驱动。要采集,处理,再LVDS显示。24位的。也是带宽不够。现在用的两片SDRAM。我用得是C3的FPGA,也想用DDR,但担心驱动难搞。不知有没有类似SDRAM 4Port的DDR驱动

网友(2011-11-02):
楼主太厉害了。。

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fb的overlay会复盖子窗口。。
用的是GTK directFB gstreamer库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166884&bbs_page_no=3&bbs_id=9999

网友(2014-04-15):
想请问一下,你在Spartan3上跑ddr,能跑多快?

网友:
想请问一下,你在Spartan3上跑ddr,能跑多快的频率?

网友(2016-02-28):
想问一下 怎么做到16Bit DDR? 我只能 做到8Bit

网友:
怎么做到的16Bit?

网友(2016-09-07):
PCB公开的话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