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29内部时钟问题

楼主(2010-05-03):
请教一下,PIC12F629用的是内部时钟,用延时空函数做一个频率为40K的方波程序。在没有焊上板时的频率是40K,但焊上板后的频率相差几个KHz,只有35KHz。这是为什么?

网友:
很多MCU的内部RC在不同电源下频率不一样

网友:
1、电源电压是否变化很大?
2、是否使用了内部校准数值?
3、是否在编程时改变了校准数值(一般是不下心擦掉了)

网友:
估计是内部RC的精度引起的,LZ可编个简单的delay函数验证,再用示波器测一下看到底偏差有多大;

这里有个关于12F6XX的内部RC的校正的贴子,LZ可参考一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3394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max232&bbs_id=9999

62X出厂前会在FLASH的最后一字节中存放内部RC的校正字,低端的烧写器在烧程序时会把这个字节覆盖掉,如果这时再去校正的话那就适得其反了;

网友:
你用C写的,调用时要把调用的时间也算进去的。如果用定时器就不会有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