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严重干扰电源

楼主(2010-05-03):
我做了一辆小车,但是发现当小车在急速大转弯这样功耗大的动作时,明显看到液晶会一闪一闪的。。其实我找就知道这是L298N影响的,我的电源是这样的,同一根12V出,然后分两路,一路接到7805转5V电压,一路(也就是12V)直接L298N的一个端口。。其实也就是相当L298N和单片机用了同一个电源,但是我奇怪,为什么经过7805稳压后L298N还会影响单片机的电源。。。L298N还有一个逻辑控制电源我是接到单片机的电源上的。。。大家有什么消除方法!!

网友:
用大电流的电源,再L298加个大电容

楼主:
加了。。。没用。。。

网友:
瞬间电流太大,

导致7805输入电压低于6v,所以7805瞬间不能稳压

楼主以为有了7805就一定能稳到5v了?

网友:
本质上说就不是干扰

网友:
我们当时试过两种办法:

1、两个电池分别供电
2、一个电池分两路后分别串电感,大电容

当时分析原因是做“功耗大的动作”时电流很大,瞬间会把电压拉低,我们最后用的是第一种方法,用一块手机锂电池给单片机供电,能跑很久!!

另:单片机要是用 at89s52 的话,单片机会经常复位,换用 STC 的好像就没有那个现象了。

祝你好运!

网友:
单电源可以搞定,没有问题

不过电路要稍微设计一下

楼主:
哦??楼上能说简要说说如何改电路吗?

网友:
同问  【6楼】 small_swan  ,学习一下。

网友:
说说看,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电源的功率够吗?

楼主:
电源输出时1.2A的。。。应该够大了吧。。。

网友:
电源直接接直流电机,看看电流大小,再看看带载时电流,如果电流逼近电源电流,那就是电源功率问题。我用来做小电钻的直流电机就是12V 1A的

否则是7805部分的性能问题,比如输入电容的选择。

网友(2010-09-04):
最后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我想学习学习,因为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7812并一个三极管扩流

网友:
电流不足,前端并几个大电容

网友(2012-09-24):
电机启动瞬间电流大功耗大,把电源电压拉低了。

网友(2013-04-30):
用多片298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