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胜利9806+的请介绍一下,想入手一块。

楼主(2010-05-03):
想买块稍微好点的表,UT60E见论坛里的贴好像很差,不知道9806+怎么样?有谁用过或者知道的请介绍一下。

网友:
我用过9808,反正感觉一般。

楼主:
性能上说直流能到0.05,电阻能到0.2,达得到吗?有点困惑。

网友:
优利德 UT61E 比胜利的VC9806+ 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优利德 ut61e 比胜利的vc9806+ 好

实测对比过吗?我也想知道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优利德 ut61e 比胜利的vc9806+ 好
实测对比过吗?我也想知道

我现在用的就是9806+,做工和性能还可以,看到有拆解ut61e的帖子,明显比9806+好,不过价格也贵了近50块呢

网友:
优利德 ut61e 比胜利的vc9806+ 好
我看未必,UT的表读数偏低特别是自动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有此感觉。我有三块表,UT30B,DT890FC,GDM8145,测直流电压明显UT30B要比其他两块要低一些,而另两块表则接近,电阻档则三块表读数都大致差不多。DT890FC是20年的老表了,GDM8145是二手的,所以想买块新的稍微精确点的表。看指标9806是最好的,就是不知道实际性能。

网友:
当时买了一块,就是欧姆档有0.25欧姆的误差,其他的正常,用一年多了

网友(2010-08-20):
我现在用的是胜利9807a+,感觉还行,测一个ref192,一个2.5v的基准,选择20v档的时候读数一直在2.999和2.500之间晃荡,至于别的基准我也没有测过什么。我的建议就是买一块表,不要对照,如果有两块表了,就不知道那个表的读数正确了。就像看养生节目一样。

网友:
买表经历  我的UT58E用坏了 (线路板烧)。又去买表,220元买了VC9807A+再拆开研究的时候转盘片掉了,又去换了一块,发现电阻档误差虽然在标定内,但已经超过0.2%。于是又去换,加20元换了vc9806+。继续拆开研究。得出如下结论,9807和9806所用元件基本一样,没有9807不用电阻排之说,做工也都不错。但精度确有不同。这期间用了,加热法,冰冷法。三块表的误差都在标定之内。
    但发现一个问题,单独给LM385加热会出现较大温漂(超出标定值)。但整体一起加热温漂就很小{远小于标定值).于是得出一个结论,万用表的温漂不是一个简单的基准了事。好了,下面说一下三块表我的测试结果。9807(1)电压整体高0.02%左右,反转误差基本没有。线性,温漂都尚可。电阻档高0.15%左右,线性好,基本无温漂。9807(2)电压低0.02%不到,但温漂比第一块大,线性也不太好,总误差接近标定最大值,电阻档比实际值大接近0.3%,温漂不大,各档位一致性一般2个字误差,反转误差-2个字。9806电压高0.01(应当不到,一直在来回的闪)线性很好,温漂1.9995时+3字-2字(45度到5度,其他表也是这个测试环境)反转误差-1个字(想继续去换表了,一看合格证,出厂期是2009.11.11,我喜欢,决定放过老实的商家了)。电阻档超好,测0.01%的电阻误差小于+0.02%。没测出温漂漂),本测试属于自娱自乐,不担保具有参考性。

网友:
我用的9807A+精度还可以,用了一年半的表用校准器校准结果还是非常好的,平时用用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一直用9806+,精度在设计指标内,我的表使用双列IC,不是牛屎片,很多人拿这个说胜利的表没用,说国产表容易坏,正常使用有这么容易坏吗?拿电阻档测电压能不坏吗?谁有试过进口表可以拿电阻档测电压不会坏的。
最近买了61E,功能没的说了,精度和9806比有差,主要是各档线性不好,是不是自动表都有这个缺点。
用LTC6655-5做比较,不敢说精度多高,但不会每测一次结果不一样

网友:
一般了,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2010-09-21):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一直用9806+,精度在设计指标内,我的表使用双列ic,不是牛屎片,很多人拿这个说胜利的表没用,说国产表容易坏,正常使用有这么容易坏吗?拿电阻档测电压能不坏吗?谁有试过进口表可以拿电阻档测电压不会坏的。
最近买了61e,功能没的说了,精度和9806比有差,主要是各档线性不好,是不是自动表都有这个缺点。
用ltc6655-5做比较,不敢说精度多高,但不会每测一次结果不一样

自己拆坏了去换新表?国人的知识分子的素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一直用9806+,精度在设计指标内,我的表使用双列ic,不是牛屎片,很多人拿这个说胜利的表没用,说国产表容易坏,正常使用有这么容易坏吗?拿电阻档测电压能不坏吗?谁有试过进口表可以拿电阻档测电压不会坏的。
最近买了61e,功能没的说了,精度和9806比有差,主要是各档线性不好,是不是自动表都有这个缺点。
用ltc6655-5做比较,不敢说精度多高,但不会每测一次结果不一样
自己拆坏了去换新表?国人的知识分子的素质啊!

拆坏了,找你帮我换新表吗?

网友:
我有位朋友那里有块9806+,是本世纪初买的早期版本,没有自动关机功能,用的还是DIP封装的美信的主芯片的。前几天过去试了一下,测量0.01%的9.9K电阻,显示9.899KΩ;测试陶瓷封装的MC1403U基准,显示2.501V,感觉还是不错的。

不过后来出的牛屎芯的新版本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1-02-06):
我买有一块优利德的UT39E,200欧档测量短接有零点2左右一直闪动,测量电压时也需要几秒钟才稳定,测量5U电磁炉电容只得4.5UF,而我的另一块胜利890C200欧档测量显示是全是0,读数准确稳定,测量电容电压电流等都很好用,一直以为优利德牌子好,谁知道自己就像小马过河用过才知道,另外胜利用材实足,表笔也比优利德的粗,表身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