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洞板搭了个ICL7135的电路,最高量程只有1.5V?

楼主(2010-05-04):
使用MEGA8单片机,单片机挂11.0592晶振,PWM输出到CLK引脚上,ICL7135的BUSY引脚连接到单片机的INT0引脚,数据利用串口发到电脑上

电路图使用ICL7135的标准电路,上电,检测BUSY端口中断,并对CLK计数。CLK频率约为45K。

当没有输入时候,计数器得到的数据稳定在10000,但是测量电压时候,当输入小于1.5V,线性度,精度非常好

计数器数据=(输入电压+1)*10000

但是当输入电压超过1.5V时候,计数器数据超过25000,就明显不正常了,计数器的数据几乎不增长,一直停留在26000,27000之间,而且跳动的厉害

感觉到原因有几个:
1。CLK频率太低
2。电容不佳(电路中的电容都是拆机的,挑选那些耐压250V以上的,红色的那种)输入电压高了就有损耗
3。芯片问题?还是参考电压?

图片明天上传……

网友:
电路计算参数错误。

网友:
你为什么不把CLK定义在典型的100K--125K?去选择这么低的频率干什么?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电源的问题,原来的电源用USB取电的,劣质电线损耗后电压只有4.3V左右,用5V的电压,就正常了。

CLK引脚用45K就是8位PWM输出,省事了,用的时候还行,基本数字跳动±1位。不过速度有点慢了,每秒1次的数据率。

现在搞上位机了……

网友(2015-04-04):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电源的问题,原来的电源用USB取电的,劣质电线损耗后电压只有4.3V左右,用5V的电压,就正常 ...

momo31老师  可否把程序上传下  参考一下  麻烦了

网友:
以前搞军用装备,教员强调的先电源后硬件再软件,这个原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