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时钟模块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04):
在魏坤的第一版示波器中用到AD9833来产生15M以下的时钟信号,15M以上的时钟信号是直接由有源晶振产生的,但是我测得晶振直接输出的是正弦波,请问正弦波可以作为AD的时钟信号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则上来讲,需要方波,因为上升下降沿的速度快,可以减少jitter,但是一般ADC的encode端口的输入电路都有一级buffer,所以输入正弦波也会得到同样的方波信号。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MOS翻转电平内的pulse_width一定要符合ADC的时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