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TC35模块引脚转接口...

楼主(2010-05-04):
TC35模块引脚太小,怎么和单片机相连啊,请问各位高人,有没那转接口啊?   咋弄...?

网友:
有配套的排线的啊

楼主:
可那排线间的间距太小了,不好焊接啊...
如果用DXP画一个转接板,排线的插座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封装?

网友:
我的GSM模块只有串口引出,LZ会用串口控制吗??

网友:
TC35I不是停产了吗,还用吗,有连接座(FH12-40S-0.5SH)和TC35i/MC39i模块配套的扁平线(E248682)连接,

网友(2010-12-19):
对呀,到底我买的模块只有排线,那跟PC怎么连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