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节,用汗水换条裤子穿。5路ADC电压表加数码相框ILI9325

楼主(2010-05-04):
手上有一些ILI9325的彩色LCD 320×240,借鉴本坛的一些帖子,尽力增加了一些功能,Mega8用了8008个字节,基本没有什么外围元件。
1. SPI 接口LCD,只用接3个脚CLK=PD5,DO=PD6,CS=PD7.注意电源在3到4V之间,不然LCD有你好看的。
2. SD卡CS=PB2,MOSI=PB3,MISO=PB4,SCK=PB4.VCC=PD4,这个直接输出做电源,没问题,也可以并接在LCD 的Reset脚,在上电时同时复位LCD。
3. 我用12M的晶体,AREF,AVCC,VCC挂10uF的电容,Reset上拉10k电阻。 PC5是个状态(按键)输入脚。用三个电阻从VCC到地串联,于是有了VCC,2/3VCC,1/3VCC和地四个状态。
    A, 数码矿模式
    B,暂停模式
    C,万用表超大字体模式。
    D,万用表条状图模式。
改进。
1. 改为SPI相对较慢,用本站的code刷新大约需要10来秒,跟踪汇编反复试验后可以得到1到2秒全屏。
2. 字体显示为了节省空间,改为5×7字体,然后用代码扩大为2倍和六倍,M16的版本可以显示中文,可以打开英文文本文件。
3. 万用表条状图模式有点示波器的效果。有心的人搞个示波器(用M16)应该没问题,假期过了,我没时间增加功能了。

楼主:
HEX file,直接烧录吧ourdev_551343.zip(文件大小:8K) (原文件名:gmPhoto3.zip)
speci OF LCDourdev_551344.zip(文件大小:1.12M) (原文件名:ILI9320.zip)

SD 卡接线 (原文件名:SD.gif)

楼主:
SPI and SD mode (原文件名:TF.jpg)

网友:
不错啊,如果有实物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没实拍图 也想得裤子 ........

网友:
楼主的资料非常好
上图的话  得到裤子可能非常大

楼主:
前几天放假,才有时间搞搞,现在被老板盯着,偷偷用相机正照呢,都有人要照片了,哈哈,你们真快啊。

楼主:
下面那个条是按照%显示的,ADC结果是0到1024,所以如果结果是300,蓝色长就在3的位置,总共5个通道,一秒有3次多吧,感觉实时性和指针表差不多,可以改细线条和减少通道,这样更快。

网友:
顶了并马克下

网友:
还是大屏幕爽…用5110屏幕做过,那个难受……我要买屏幕~欧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字体和线条都是被我放大的,原始的点阵字库是5×7,那么我的那个大字体是30×42,就是说每个点变成36个点,小字体是10×14,就是说每个点变成4个点,所以有些锯齿,点阵真的很要空间,本来把中文字库放在SD卡里面的,后来干掉了,在ROM里面要快,这也没必要中文。

图片只要小于320×240就行,大了会被切割。随便找个软件转换都可以。

SPI 的解法很简单,硬件上我几乎没有做什么,以前的板本来就有晶体和电源电容。SD卡电源本来是接到VCC的,后来发现端口供电没问题,而且复位(包括给LCD)简单,这样接少了很多谋明其妙的问题,比如你没有完全断电,再上电就不正常。

如果要ADC准确,可以用软件滤波,在AVCC串联电感。外接TL431做参考源。

PC5作为按键检测,其实也没必要,多的是空脚做输入,看你自己怎么接了,就在主程序里面,改一下就行。

楼主:
哎呀,光着屁股在这等了好久啊,多谢了。

劳动光荣!!1

网友:
摁个抓印

网友(2010-06-30):
不错,提个小建议,电压表换成或者加入温度湿度显示会不会更好点?

网友(2011-05-02):
谁能把原理图整一下,LCD那个不是很明白怎么接,(学习)

楼主:
一周年的帖子居然被你翻出来,很抱歉没有给原理图,主要是我不是那么专业的技术人员,总是做手板,搞完一个东东就算了。

那个LCD通常是并行的,但是为了省脚位,我用的是SPI的,而且不回读数据DI脚没有用。

除非你有相同类型的LCD,不然就只是参考一下程序算了。我手上倒是还有几十,可惜你在上海,呵呵。

今年劳动节,没有新东西出来,可惜啊。

网友:
......
一年前的,我说怎么五月四日了

网友:
这条裤子充满了汗水。。。。。真正合格的劳动淫民呀

网友:
这个...去年五一期间的帖子啊

网友:
提前庆祝楼主发帖一周年
跟帖纪念

网友:
引用图片【7楼】gmyu

网友(2011-07-22):
刚买了个液晶屏。学习中。。

网友:
16位色的TFT屏,能要单片机控制吗,不是SPI接口的,

网友(2013-05-05):
留着先,以后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