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KEITHLEY2100 6位半 裸照,我竟然找不到有AD芯片!

楼主(2010-05-04):
难道6位半的都没有AD,为了能看清IC,没有压缩图片请见谅。
还有请高手赐教一下,这表的USB电脑能连上,但它配套的软件却提示没有找到该表。是不是要换主板了。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51405.jpg(文件大小:2.32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前面板.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51384.jpg(文件大小:2.72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模拟部分.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51385.jpg(文件大小:2.30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RMS部分.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51386.jpg(文件大小:2.50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控制部分.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51387.jpg(文件大小:1.98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底部.jpg)

楼主:
补上压缩的图片!

网友:
这些高位表都是用分立双积分AD的。
模拟部分那个红色薄膜电容就是积分电容,旁边的AD711是积分器,上面的SD5400是CMOS模拟开关,VRE310是电压基准,这几个东西就是AD核心部分了。

网友:
应该是多斜积分吧

网友:
期待更多大图

网友:
看不到大圖??

网友:
一定是多斜积分,双斜积分做不了六位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定是多斜积分,双斜积分做不了六位半

单斜和双斜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而多斜本质上还是双斜,区别只是应用可变斜率和多次积分来提高精度,最终还是等效成一次大双斜。

网友:
KEITHLEY 2100 6位半DMM是台湾代工的(不知道是那家呢), 精度及稳定度比起KEITHLEY 2000低了点, 但价格也比KEITHLEY 2000低了点

网友:
这表USB联接程控是比GPIB的稳定性差些,先排除系统及软件兼容问题,如果确定是表的问题而无法联机,需要刷一下机身软件
这表是代工的,我们手里没有详细电路图,器件维修可能会比2000麻烦些~

网友:
要是一年前看到这个图片多好!当时做个四位半,也是双积分,结果误差大概2%换了很多积分运放跟积分电容都不行,就这几个器件整了我一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