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加速大家在程序里都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0-05-04):
步进电机的加速大家在程序里都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减小步与步间的时间间隔

网友:
软件延时或中断延时,查表载入值按预定加减速曲线变化

网友:
查表比较简单,就是要做个表
我倾向于用实时计算的,T形加减速
根据加速度计算每个脉冲时间间隔

网友:
加减速是靠查表实现的比较复杂,可以使用集成了加减控制的专用集成芯片TMC428或TMC457

网友:
查表比较简单,而且不花钱,成本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减速是靠查表实现的比较复杂,可以使用集成了加减控制的专用集成芯片tmc428或tmc457

每次你推荐你代理的专用芯片时,能不能把价格也报出来?
在某些场合,1元能做到的事情何必去花10元?

网友:
能不能上例子

网友:
先吧 基础 精通了

网友:
如果是正弦波电流驱动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点价格好不?

网友:
一直都不给价格,关键是价格和数量,最小订量。要不然你发的再多也没有用

网友B:
其实,价格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弹性是会很大的.
也许,卖给你500元,卖给别人就要100元.就要看谁比较容易被斩了.
所以,他在这里是不会谈价格的.

网友C(2012-10-10):
引用 网友B:
其实,价格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弹性是会很大的.
也许,卖给你500元,卖给别人就要100元.就要看谁比较容易被斩 ...

请问一下你说的查表具体是怎样操作?有没有范例呀?真看不懂,新手求教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你说的查表具体是怎样操作?有没有范例呀?真看不懂,新手求教呀 ...

建立一张表,表中的数据,是根据加速度的曲线描出来的.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设定的速度(频率).
使用的时候,就根据时间,把表中的速度对应到输出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立一张表,表中的数据,是根据加速度的曲线描出来的.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设定的速度(频率).
使用的时候 ...

这个加速的最高频率是不是不能超过步进电机本身的启动频率的?我发觉超过一定数值后就失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加速的最高频率是不是不能超过步进电机本身的启动频率的?我发觉超过一定数值后就失步了 ...

是的。
所以一般会有一个加速曲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
所以一般会有一个加速曲线。

加速曲线中的最高的频率是不是也不能超多步进电机的最大频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速曲线中的最高的频率是不是也不能超多步进电机的最大频率的?

应该是频率的变化值.

网友:
电机的输出力矩T=JA,J是电机本身及负载的惯量,A就是加速度,可以换算成为输入的脉冲频率的导数.
输入的频率就是电机运行的速度.